液晶维修经验及判断

楼主(2012-06-26):
液晶亮一下就灭:两种可能,一是高压部分,二是灯管。
1、高压部分大多为高压包虚焊,加焊高压包及周边元器件可解决。2、两个管子烧坏(大多是5707或5706,两个互换)。3就是两个8脚芯片坏,4是高压包坏,极少。
判断高压还是灯管,可用代换法判断:外接灯管好的话,灯管坏,外接灯管还是一样的话,高压坏,预防两个都坏,最好把屏用外接高压查看原灯管亮度,不发黄发红或偏暗。
修显示器换电容是最多的,第二就是换5707。电容鼓包会造成,不通电,通电后电源指示灯不停闪,屏幕闪,灯管不停闪亮等。
电源板问分判断:主要测量有没12V和5V输出,可测量上面的小电解电容或者两个开关管(三个脚,两个脚在板上是相连的,另一边输出12V或5V)可找出。只要量出有5V和12V,就是好的,有问题的话就在后路(高压电路或驱动板)。判断驱动板好坏可以按开关板来判断,能正常开关,指示灯正常,驱动板基本就是好的。没有12V输出,基本上就是电源芯片或者12V管子坏。有不明白,不会修的新手,可以加我QQ咨询。QQ66401331

'可测量上面的小电解电容或者两个开关管(三个脚,两个脚在板上是相连的,另一边输出12V或5V)可找出'l我觉得两个开关管是不是说法不正确呀!毕竟是二极管呀
介绍的非常好。

网友:
分析的挺好的 支持一下

网友:
看了明白了很多,之前一直有点萌

网友:
怎么不得分析驱动啊!

网友:
简单明了,但是平坏了怎么判断阿阿~!?

网友:
没有显示器来对照。有点难啊

网友:
楼主很实在  说的对新手有用

网友:
液晶修起来  便宜啊 。。。。

网友:
液晶修起来是很便宜

网友:
显示器难点主要是不同的屏幕和不同的驱动板直接工作方式差比较大

网友:
分析的挺好的 支持一下

网友:
嗯,好的,要是有需要就加你QQ

网友:
12V管子坏了

网友:
发点 显示器电路图上来 学习更快 更好 其实显示器维修很简单

网友:
屏坏了可以用替换法

网友:
讲的好啊,能看的懂,

网友:
有不大动的横线竖线大多是屏,学习楼主的了!

网友:
有时候高压电源一体板坏了,难修,干脆换了他

网友:
学习了,对我们新手有帮助。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