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An5战神版 自动重启

楼主(2012-06-26):
本人有点小白 前几天遇到一个盈通An5战神的板子 开机一小时左右自动重启,然后开始就几分钟内频繁重启,严重时甚至开机一半就重启。起初看到板上有2个Power和Rest的微动开关 测量有点轻微短路,拆掉后第二天给另一个客户的机器换上此板,新装上系统也没出问题,以为好了,但是顾客拿回去说还是自动重启,详细咨询后和之前的故障一样。现在没有思路 望前辈们指点
PS:现在确定就是主板的问题而不是其他配件的问题 其他配件全都换过 (除主板之外所有配件包括Cpu包括散热风扇等等)

网友:
我发帖说不断重启的也是盈通的CI945GC战神版!估计是一个问题!

网友A:
板子的通病,遇到好几块了q

网友:
查VCORE_EN VRMPWRGD 等信号

网友:
我那块主板上那个Power和Rest旁边有个复位红灯,不停的闪!

网友:
估计是有芯片空焊了,能开机说明电压都是对的,虚焊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通病? 怎么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子的通病,遇到好几块了q

好几块了?怎么解决的?

网友:
不过Cpu了

网友:
可以先换换U等 单桥的易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