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3631p隔离保护的维修

楼主(2012-06-26):
      La-3631p隔离保护的维修

La-3631pAMD的芯片组,插上电源0.032A后掉到0.011Aacin信号的led灯不断的闪。这说明适配器插入检测信号有问题,tps51120产生的+ 3valwp.+5valwp的电压都偏低,5112022脚的vin的电压只有7.8vvin电压过电感pl1的 电压正常19v。隔离管PQ8.PQ9P管,P管的导通条件是S>G4.5V沟道完全打开,用万用表打PQ8.PQ9D.G.S极的电压都是18.65v。不对G极的电压小于S极才对,PQ8.PQ9只间有分压电阻,用万用表打PR50PR58的阻值,PR58的阻值150K正常,PR50 200K的阻值只有几十欧,找料板换上,还是原样子。继续查,查mosPQ8 PQ9,用万用表打mos管的阻值。MosPQ8.PQ9D S.之间的阻值正常,G S之间不能有值,而这两个管子的G S之间的阻值有300多欧。管子不良。找料板换啊,找啊找,终于找到换上。待机正常。上电ok.
       La-3631p隔离保护的维修

La-3631pAMD的芯片组,插上电源0.032A后掉到0.011Aacin信号的led灯不断的闪。这说明适配器插入检测信号有问题,tps51120产生的+ 3valwp.+5valwp的电压都偏低,5112022脚的vin的电压只有7.8vvin电压过电感pl1的 电压正常19v。隔离管PQ8.PQ9P管,P管的导通条件是S>G4.5V沟道完全打开,用万用表打PQ8.PQ9D.G.S极的电压都是18.65v。不对G极的电压小于S极才对,PQ8.PQ9只间有分压电阻,用万用表打PR50PR58的阻值,PR58的阻值150K正常,PR50 200K的阻值只有几十欧,找料板换上,还是原样子。继续查,查mosPQ8 PQ9,用万用表打mos管的阻值。MosPQ8.PQ9D S.之间的阻值正常,G S之间不能有值,而这两个管子的G S之间的阻值有300多欧。管子不良。找料板换啊,找啊找,终于找到换上。待机正常。上电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