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2-06-26):
我有一台台式电脑。。今天开始还可以用的开得了机。。但拆出来清理后叫另一个人把板装回去后就开不了机了(他不懂接线就把USB线当作开关键接在了开关口。。然后用镊子短路主板开机)从那次就开不了机了。。现状是  开机听到嘀的一声也看到键盘亮了一下。。然后屏幕那亮了下就暗了。。但CPU的风扇还转。。就是屏幕一直暗开启不了。。。。嘀的一声证明读到内存了。。。说下电源是新的好的拿到其它板可以用。。。 我的主板是945G C-M2  有那位师傅指点下小弟。。谢谢

网友:
有可能内存问题,拿出来在插进去看下

网友:
不是内存问题敢肯定,,,换到其它电脑行。。。用其它电脑的内存到这板也行。。。。。就是主板的问题吧我觉得

网友:
插快独立显卡看亮不亮,亮的话烧烧机看没问题就加块显卡用。还是不亮就从主板供电开始查吧

网友:
开机听到嘀的一声说明开机了,有显卡就重新插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