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带猫发热量大,引起频繁掉线。。。

楼主(2012-06-26):
同题,我的华为宽带猫发热量太大,引起一会就掉线,重启又能用一会,然后接着掉,拆开一看,一个电容鼓了,换了后还是一样发热严重,掉线频繁。有没有人修好的,是哪引起的发热量过大,手测两个芯片的发热量过大。。。。但不知为什么为严重发热。。。。。。。。。。。。

网友:
唔,发热量有怎么大吗?..................在武汉,= =路由从买到现在,没关过,没掉过

网友:
在里面的那个大芯片上面把散热搞好就行了

网友A:
一般没人修这东西,都直接换了,便宜的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没人修这东西,都直接换了,便宜的很

这个我知道,我就是搞电脑的,买个讯捷不到50元,不过我就是想知道怎么会发热量过大的。。。。。。。。。

网友A:
用手去摸摸看哪个元件烫引起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手去摸摸看哪个元件烫引起的啊

我晕,不是说是两个芯发热严重了,一个小的一个大的。关键是为什么这两个会发热严重。。。。。。。。

网友B:
考虑一下电压有木有升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考虑一下电压有木有升高。

电容全部换过了,当然是原值代换,电压为什么会升高??????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其实是一个小的芯发热最严重,况且我想知道怎么引起的,怎么样修好。。。。

什么小的芯片,照个照片上来大家看看,华为的猫还是那个猫的cpu发热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什么小的芯片,照个照片上来大家看看,华为的猫还是那个猫的cpu发热大

没相机,哪小芯片类似于主板CPU的电源管理芯片,正方形,引角都在芯片下面,几乎不露出来,大芯片就是主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相机,哪小芯片类似于主板CPU的电源管理芯片,正方形,引角都在芯片下面,几乎不露出来,大芯片就是主芯 ...

加焊下试试,玩这么久电脑,总觉得华为的猫发热大,看过好多个用久了白壳子都被弄到想烧红了一样,而且手摸总是很烫,我试过华为跟中兴两个牌子,中兴的温度没那么高

网友:
你都知道了。搞个散热片上去,或者风扇!我就是这么搞的,从来比死机,不掉线

我加个试下。测试中。。。。。。。。。。

网友:
正解

网友:
芯片里面有电阻增大,或者微短路都会发热增高

这个有可能。。。。。。。。

网友:
锚的电源是不是变压器型的?换个电子型 的变压器看看。

这个没注意,不过我想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E:
百十来块钱,换一个好了

50元不到就买了,关键是为什么会发热过量。。。。。。。。。。。。要的是解决技术。。。。。。。。

网友F:
用了多久了  可能是原件老化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用了多久了  可能是原件老化

这个有可能,用8年了,不过一老化就发热大吗???

网友:
我们这基本都是网通线,网通提供的猫不是华为就是中兴,坏了就上门给换,装了宽带这些年,感觉还是中兴的好些,温度高也好,电压不稳也好,很少掉线。

答非所问。。。。。。。。。

网友:
引用 网友E:
百十来块钱,换一个好了
每个品牌都有优缺点, 我家的从来没关过,也没见有多热 迅捷的
wzj2011
是呀,我这个以前也不怎么热,最近才发现发热量太大了,总是掉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