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3.3v供电变成12v,主板上烧哪些元件,,

楼主(2012-06-26):
电源3.3v供电变成12v,主板上烧哪些元件,,网卡直接冒烟穿孔了,给卸下了,io也保不住了吧
主板

网友:
只要有3V供电的地方,都有可能挂掉

网友:
是板上的12V串到3V3那里去了,有可能是某个二极管穿了
同意楼主:
5.0
yzlrc
是电源3.3v稳压出问题了,昂达n52板,内存供电管理、io、bios都用3.3v都难免受难。

网友:
悲剧了、板子差不多该废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