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的6531S蓝屏维修{未解决}

楼主(2012-06-26):
今天有点忙 店里来了10台笔记本 忙到晚饭都差不多好了 剩下一台联想I3 进水的 触发大电流掉电没修,吃晚饭拿出刚花了240大洋淘来的一片HP 6531S 主板 给客户装机。装上去没过一分钟 和之前一样的现象
一个星期前 同行拿来一台HP 6531S 说装不了系统 50蓝屏,  拿到手 换了内存 一样 换了系统装不过去 检测硬盘好的 但还是换了自己测机的硬盘 进系统OK 检测一天没问题 就是反应有点慢 拿了个新硬盘 给客户 3天后回来依旧是50蓝屏 又装了一次系统检测一天没问题 过2天还是50蓝屏 。拆开 发现主板没进水 腐蚀的现象,裸测试一样 50报错一般是内存,换了3条内存一样 换硬盘 换了3个版本的系统 换原装充电器 刷BIOS换CPU  换显卡 北桥 南桥  IO CPU滤波电容 甚至连散热铜管和风扇也换了 还是一样 于是定来主板 装上去 还是50蓝屏?有人遇到过吗?
   之间没用过250G以下的硬盘试过 不知道是否250G和320G的硬盘太大 不兼容 但每次装系统都会正常1天 第二天才出现 不知道是何原因

网友:
每次测试都裸板测试 除去屏和硬盘 没插任何外设 包括键盘

网友:
你给换的都换完了,我们还说什么。更具你的描述,我觉得还考虑下CPU 的问题。你也换了CPU的。我还是怀疑CPU 。硬盘兼容性不考虑,250G的,不是SIS芯片组。兼容性是没有问题

网友:
换了一个频率低的CPU上去 V3000机器拆的 一样 自身的CPU装到V3000也是好的

网友:
有遇到过显卡引起的蓝屏现象

网友:
换一张板吧

网友:
感觉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应该还是CPU的问题

网友:
可以想到的地方楼主都搞过了   如果内存工作条件很稳定  换版吧!

网友:
50内存    考虑下北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