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高压板连接外置电源,做个灯管测试工具,怎么弄?

楼主(2012-06-26):
我有个  接头,   请问 这个接头 跟 高压板怎么 焊接?怎么连接??    这个接头就是 插电源适配器的

网友A:
正负你总会把?然后在把高压条的正极接个10千欧以上的电阻变成一个高电平,接在开关上

网友:
哈我就是用挂灯管和高压板在墙上做维修照明用的,最好是整个台式机电源,因为上面有3.3和5V,可以用来接高压条的ON,不过有的高压条有点怪,必须是经过驱动板的3.3或5V才能正常点亮,不然会闪动,有的随便接个5V到ON就可以,你可以试试,没高压条用了还可以从墙上摘下来装机收钱呢呵。

网友:
外接的 电源是 12V的,,  可是 高压板 是 1个12V的,
3.3或5V的 , 我怎么接啊?   电源是  正负12V 怎么对应 高压板  12V,GND  ADJ  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负你总会把?然后在把高压条的正极接个10千欧以上的电阻变成一个高电平,接在开关上

我不懂 ,我太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