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敏945GCM-X开机档LOGO。。修到死的过程

楼主(2012-06-26):
水平不行,修好的不多,修死的经验很多,今天给大家发个经验学习下,我们不能光学习修好的经验,也要积累修坏的经验 啊:
主板开机定在logo不动了。。这种的:第一步:刷BIOS,,官网下的,更换BIOS芯片再刷,涛声依旧。第二步:拆网卡,声卡,75232,涛声再依旧啊。。。第三步:加焊南桥。。(心里怕怕啊)。。有见涛声(弥陀佛,还好没黑啊)。。最后一步:没招了,还给客户吧。把声卡给焊回去。。放在一边干别的了,后来再点不开机了,摸摸晶振,等等能开但不跑码,估计南桥焊坏了 。。罪过啊。。。
哎,高手别看笑话了,给指点下,档LOGO还有可能是哪的问题。。我还有哪里没做的呢:补充下诊断卡跑码50-D5-39-2A-50停止,我的诊断卡四位的50 4F。感觉跑码没跑完啊。

网友:
有兄弟你的帖子,我心里好受多了。跑50好像还有个75才算完。我的卡是这样。论坛好像有档LOGO是USB的问题的例子

网友:
遇到过1回相似的。我是把光驱的ID数据线拨了,就好了。

顶你,一般卡LOGO我也是先把光驱和硬盘先拔了

网友A:
呵呵呵。有比你还菜的,心里平衡了???USB的问题,该怎么查,不会吧USB取下来吧

网友:
我也遇到过同样的毛病 维修顺序和你一样  问题依旧 怎么没人指点啊

网友:
档LOGO可以干北桥看看。

网友:
内存或北桥的问题。和南桥没关系的

网友:
卡LOGO我个人觉的,是南桥跟外设的问题多些  像你已经把南桥外设都拆了,就差个换献桥 还有差一个没换IO

网友:
刷BIOS  不好了你换IO  当的时候键盘灯会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呵。有比你还菜的,心里平衡了???USB的问题,该怎么查,不会吧USB取下来吧

usb到桥的线路吧。但是叫我修我也只能跟您一样。你到论坛搜下吧

网友:
我遇到过精英为长城和同方代工的精英主板(p4m266和915的),不接IDE口就会Logo不走,楼主可以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