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17寸液晶屏电路采用5V供电,它的电流多大啊?

楼主(2012-06-26):
望师傅们指点,谢谢。

网友:
你是指不带灯管、驱动板,光是玻璃屏加逻辑板吧?这个电流不到1A
同意楼主:
2.0
王友财
同意楼主:

网友:
1~1.5A左右,怎么了?

网友:
这个电流大概在1A左右吧。。。。!!如果你怀疑它有短路的话,5V供电一般就会有所下降的而!!

网友:
j就单指液晶屏来讲是1安培左右。

网友:
应该是1A左右。

网友:
1A是差不多的了,用2A的适配器也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