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高手,psp1000不开机,

楼主(2012-06-26):
本来给psp加装电池把那光驱开关拆下,却不小心电烙铁把旁边的贴片电容碰到了,我电烙铁是拔下电源焊接的,然后装回不开机了,电源绿灯闪一下就没反应了,反复如此。

没办法,我以为是电烙铁把那贴片电容搞坏了,就从废psp主板拆了颜色大小一个一样的换上,手笨把贴片电容右边的铜皮起皮了,我看到和上面是一条线的,所以就焊一起了,换号然后可以开机了,可是到第2天又开机不能,还是绿灯闪下没反应,我以为没有焊稳就电烙铁在加了点焊,然后又可以开机,可是到第2天又是开机不能,而且我发现开机灯比以前稍微暗点,请教高手帮忙,要怎样解决,感激不尽!!

网友:
PSP 没搞过哈。。。。静观中

网友A:
你的摄像头不错,很清晰的,这板是新板吗?

网友:
楼主认真看看。电容明显和旁边的电感短路了

本来就是一条线的,所以就焊一起了,可能我没说清楚让你误会了
。。。。。。本来就该和电感连着的大哥

网友B:
没有好的焊工基础,是不能完成焊接任务的,反而会出新故障,需多练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摄像头不错,很清晰的,这板是新板吗?

索尼t70拍的微距,板应该是老板的吧,还是没有拆过的机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好的焊工基础,是不能完成焊接任务的,反而会出新故障,需多练

现在情况就是开机绿灯闪一下,重复这样,不知道什么原因,电烙铁再到那焊的地方热几下又可以开了,可第二天又是不能开机,也是开机绿灯闪一下

网友:
么哦搞过

网友:
请高手帮忙,开机一闪

网友A:
是不是脱焊了,找风枪把那个芯片吹一下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脱焊了,找风枪把那个芯片吹一下看看.

没有摔过,应该不是脱焊问题,我查了这个是电源部分的贴片电容短路了,可我有万用表不会测,

网友:
手上也有1000主板 2块   开机绿灯3秒钟自动关机     一块CPU虚汗  另一块可能是电源芯片坏了  不会GBA弄不了  只能积灰尘了

网友:
楼主的电容和感不是碰到一起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