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单片机的疑问

楼主(2012-06-27):
我想知道那个中间那44脚的芯片是不一个C51单片机啊,他的型号是华邦的W78E65P-40各位大师们我想问一下他里面带不带程序啊,如果带的话要用什么编程器去给读出来啊!还有那个24C16那小芯片也是个带程序的(这个我查了),他的作用又是什么能
还有C51单片机一般都用在什么地方,他是怎么定义和PCI单片机有什么区别啊,我们怎么来区分他啊!如果有那位大师肯解答小弟真的是非常感谢了!!!!

网友:
是有程序的

网友:
单片机的引脚都是GPIO引脚 不同的程序不同的定义 这个不好确定 还有24C16 是存储器一般存储显示器的显示参数 像LOGO 菜单 之类

网友:
同意,主要程序不是存在24C16上的,他只是存储你对显示器的一些设定

网友A:
看着像是以前的老显示器上的,24c16这个是板子上的bios相当于。用主板刷bios的机器应该能够读出来吧,如果不行的话,也可以试试现在刷液晶显示器屏程序的编程器,能够支持三星芯片的那种。

网友:
W78E65的确是一个兼容8052的单片机。它里面是有程序的,能读写它的编程器可以在百度谷歌上搜索到
24C16是个存储器,在这里存的是屏参、OSD设置信息等
C51单片机一般用在8位单片机适合使用的地方进行简单控制。
PCI单片机没挺说过,只知道有PIC单片机
51单片机和PIC单片机的架构不一样、指令集不一样
通过品牌、型号区分

网友:
应该是AOC为DELL或者HP代工的显示器驱动板!
W78E65是8051内核的MCU或者称为你说单片机!内存存储有MCU工作程序!读出数据需要用通用型编程器读出!当然也可以写数据!比如3000U LT-48UXP AL100等等!

网友:
单片机不是问问答答能搞懂的

网友:
24C16才是关键一般都是他的问题 买个24-25的编程器也就20多块钱

网友(2012-08-02):
你也可以试试编程器,44PLCC,一般这个东西是加密的,或者不容许下载的,不过也有人专门做解密的。

网友:
应该是AOC为DELL或者HP代工的显示器驱动板!

网友:
没有弄过这个玩意儿

网友:
楼主这么多的问题可以找度娘

还有就是书店

网友:
扫盲的来了,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着像是以前的老显示器上的,24c16这个是板子上的bios相当于。用主板刷bios的机器应该能够读出来吧,如果不 ...

同意楼主的说法,现在的刷屏程序都支持的。

网友:
  可以读得出来 一般编程器貌似写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