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40外接显示,内屏不显

楼主(2012-06-26):
       此机是一同行拿过来的,确定没有修过,拿来时说接外接显示器能显示,但笔记本屏不能显示,只有背光。机子是INTEL 965芯片组,集成显卡,

查各点电压正常,LVDSA的阻值正常,LVDSB在这款机上没有用到,并且用示波器可以看到LVDSA的信号已发出,但接屏仍只有白屏,屏已经换过,屏线用表量都是通的,最后实在查不到原因将北桥换了,还是一样。请高手指点下一步怎么查了。

网友:
换条 屏线,   屏的  3.3V  有吗?

网友:
首先缩小故障范围.代换屏试下.如果有屏线代换那当然更好. 但屏应该有的吧.先确定屏是否是好的.屏线你量过了都是通的说明屏线也没问题, 那问题就是主板上了.确定各项功电都正常?再仔细查查吧.

网友:
刚加班修了一个HP540屏不显,不过我这个是北桥的问题,GME965,看你北桥都换过了,如果确定NB完好,可以排除这块

网友:
排线换过吗????

网友:
刷屏驱动看看

网友:
查一下休眠开关,有时也会造成不显

网友:
刷个BIOS试下,显然北桥显示部分没工作

网友(点评):
BIOS已经刷过北桥如果没工作那为什么LVDSA上面有波形呢

网友:
LCDVDD的屏供电可有

网友:
屏供电3.3V来了没有哦?不行刷bios试试

网友:
应该查查屏供电,有没有3V

网友:
10 11 12 14示波器测出来有无波

12、14脚没波形,另两脚有

网友:
检查屏工作条件,供电和开启信号

网友:
楼主半天都不回应,我们在这里干着急

实在对不起,还有别的本要修没办法,现在才回各位。

网友:
北桥集成显吗?以前碰到这个问题都是加焊显卡搞定。

北桥集成的,重新换了都不行,外接可显

网友:
屏线、高压、灯管

屏线没的换但测了各脚是通的,高压、灯管应该是好的因为灯管能亮

网友:
既然MCH换过了,为什么不换CPU一下,反正也不碍事。

网友:
菜鸟 学习  期待解决

网友:
我上次修了一台也是集显的,北桥被做过,我重做后能点亮但屏是绿色的,我也搞了好久,结果换屏好了,楼主可以换屏试试,用排除法,免得走弯路

屏已经换过了,在开始修的时候就换了没有用

网友:
看看屏供电有没有到,撒

屏的供电正常我全部量过了

网友:
拿个屏替换试试看啊

网友:
还是在张屏看看吧,我上几天给也遇到这样的情况,换屏好了。
同意楼主:
4.0
同意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