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主板维修,键盘不能用,求助!

楼主(2012-06-27):
我有一块V星915的主板维修,MS-7088
机器可以正常使用,就是圆口键盘插上去,不能用,插USB接口键盘可以用,我测了圆口键盘接口那里有5V的,请问大家这个是什么问题啊 ?我以前听别人说把接口旁边的一个排阻拆掉就好了,但我拆掉了还是不行,请问大家这个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PS2的鼠标能用不,这个主板也有几年了吧,叫他用USB的健盘吧。

网友:
不是键盘问题就是键盘接口有问题了

网友:
量下CLK,  DATA的对地阻值是否一样,5V供电师傅正常

lgx
同意楼主

网友:
测量圆口数据线

网友:
如果接口没有损坏.就拆掉,接口旁边的贴片电容试下

网友:
再考虑IO,试试

网友:
不是拆排阻,是相连的排容。拆了如不行,检测ps2各脚位电压、阻值,到IO有无断点,再不行换IO试试

网友:
还有是否跳线

网友:
电感 保险也可能是罪魁祸首

楼主都说有 供电了

网友:
可以试试把 串口 芯片拆了  你拆了排阻 就要换个好的装上去  排容可以不装

网友:
为了这个小问题去动主板着实不划算,换USB键盘不就行了

网友:
可以考虑换个IO试试····如果型号是  W83627HF-AW的话···

网友:
拆电容。然后量数据 和时钟, 可以先给COMS放下电。i我遇到过 什么都正常 最后没办法来了。就抱着侥幸的心理给COMS放了下电就好了

楼主,啥时候再点仁宝的,图纸出来啊

网友:
应该是排容不是排阻

网友:
排阻是上拉电阻,不能拆。排容是滤波用的,可以省略。如果再不行,换IO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