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原装台式机电源

楼主(2012-06-27):
一惠普原装台式机电源,型号为:ATX-250-12Z,短接绿线,电源待机指示灯灭,电源风扇转下即停,类似电路保护,但是有时候会突然正常,加焊后无果,求维修思路

网友:
看看线路板,明白虚焊是什么个样,再加焊或清洗电路板。

网友:
仔细检查板子问题

网友:
我有一个同样的电源,同样的问题,花了好长时间都找不出问题,最后放弃.........
您修好了,换了什么,说一下,让我参考一下。

网友:
我遇到过  结果查看里面的线圈电感坏了
还有电容也鼓包了
兄弟看你的是不是

网友:
这个起码要先把电容换了再说

网友:
重点看电容是否鼓了,有些电容从下面鼓

网友:
好 办法  楼主 真行

网友:
根据以上的思路检测,都不行,不修了,没价值

网友:
太费时就放弃吧,以免因小失大。有时间在研究

网友:
好像楼上的都已经把办法都说了,但我相信楼主不会看不到有电容鼓包的,所以重点还是检查虚焊和其他元件的损坏上吧,这个还真得细心才行,因为故障点很不明显。

网友:
看看变压器引脚有没有虚焊。

网友:
看看电容是不是跟人一样,两脚间怀上了

网友:
保护了  查下5V 12V 3.3V别忘了-5V -12V 还有可能就是初级驱动芯片供电有问题

网友:
不管好坏  先把电容都换了  不信的话 可能是芯片了 我感觉

网友(2012-07-27):
除板子可能有问题外,元件性能不稳定(比如电容)也有可能。

网友:
查下触发电路中元件是否正常,排查下电容、电阻,还有。不是就是保护电路部分了,可以代低电平保护电路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