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目惊心的假长城电源

楼主(2012-06-27):
今天客户送修台式主机,按开机键一闪即灭。开始以为是主板门问题。拆主板到维修台一试,正常。始检查电源部分。目测是还很新的长城电源,量5VSB正常5.2V,PSON也是5V左右。对地短接PSON,各组电压正常输出,风扇转动。

拆开一看

假长城电源,怀疑大滤波电容不良,引起负载能力差,拆电路板一看,呆了

不是一般的假,假得让人受不了,板子上挖了几个洞,锈迹斑斑,换大滤波无果。换5VSB上的两个滤波电容后OK。

网友:
容易烧板啊,这破电源

网友:
现在翻新的长城和航嘉电源好多的!只能看外表的!不能看里面的!会被吓着的!

网友:
典型的坑爹

网友:
山摘的要怎么样?

网友:
太假了吧

网友:
回收的旧电源拼装的,只是用了个长城的外壳。

网友:
此产品应该是个人组装或维修过的

网友:
我也觉得是这样的

网友A:
楼主直接给他换个新电源得了

网友:
这电源也太假了,

网友:
这电源也太假了吧,做工那么差,重量跟真长城差不多,里面不知道加了多少铁块

网友:
长城电源以假充真挺多,大家进电源的时候要注意啊

网友:
挖洞只是为了飞线不成?

网友:
看来长城电源名气还挺大的,呵呵。

网友:
要真长城电源找我 我是永州的总代理

好,相信你

网友:
假长城太多了。很多人装机时,一张嘴就是长城,但又不肯出钱,所以假货就有了市场。

我都是用2线品牌,佑泽。

网友:
还是劝他换个新电源吧!这贷不知道什么时间又要出问题!

这贷?还是这货? 跟客户说换个电源这电源用起来危险!嘻嘻

网友:
楼主一定是 二修了。一修把电源的PCB板给换了;到楼主这就成了二修了,所以不一定电源是山寨货。

网友(点评):
不是二修,假防伪标还完好无损。维修的不会有这防伪标的

网友:
还有在里面加铁块的哦,JS太多

网友B:
楼主,你是怎么知道5VSB滤波电容坏的呢,电容的外观上有鼓包或漏液的现象吗,如果没有的话,用万用表检测是不是容量变低了呢。

网友:
只看外壳是新的,内脏???

网友:
壳子一样  份量不足

网友:
太黑暗了

网友:
台式机值当的修,倒不如直接换掉更好

网友:
支持假电原,,,,,有假有生意,嘻。。。。

网友:
在支持下楼主,很厉害,,,,,电原也修了,一般我这里都直接换掉的

网友:
这电源也太坑爹来

网友:
拿一个正牌长城或者航嘉P3电源都比这好点

网友:
中国制造就是好!无良奸商发大财!

网友:
普通万用表测的容量也不一定准.用专用电感电容表测好一些.

网友:
这个也太过份了

网友:
这是好质量电源,有前级滤波,大电容清晰 进口的,变压器体积大。只是旧被别人修过

网友:
这个问题还能修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直接给他换个新电源得了

原先客户以为他的是真长城电源,要求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是怎么知道5VSB滤波电容坏的呢,电容的外观上有鼓包或漏液的现象吗,如果没有的话,用万用表检测是 ...

空载时5VSB为正常5V左右,上主板再测5VSB时只有2点几伏,有些电容外表看不出来的,要上负载再测电压才能判断

网友:
长城电源以假充真挺多,大家进电源的时候要注意啊,我以前真的不知道,只知道看一下外壳,这次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容挨着散热片近 容易干涸 用电容表一测便知 用万用表不行的

你们还有专门的电容表了吗,没见过,我只知道万用表有测电容容量的档了。

网友:
能用就是王道  支持

网友:
假长城太多了,夹着个大大的铁片……

网友:
“美丽的外表,坏了的心”

网友:
国人制造业的精髓啊。

网友:
就是啊,电容表不值钱。

网友:
有需求就会有市场

网友:
哇 烧的这么厉害!!假货不能买

网友:
听说假的长城还有工厂呢,但没真正去看去,还离我这不远,但看到你这个也太假了,假长城说是工厂出来里面是新的,就是用料非常不一般

网友:
这电源假的太厉害了,现在长城的假的多,不会全是这类的吧

网友:
这样太假了

网友:
航嘉电源现在作的也不是很好了,以前神州机器上的航嘉电源烧硬盘,不止一个这样,真TM垃圾

网友:
建议换全汉电源   全汉的做工怎一个好字得了

网友:
小意思了  见过电源烧把机箱给爆了的么  亲身经历 很是壮观

网友:
修啥子哟,直接换了吧。。。。。。。。。。

网友:
最关心的是收了人家多少钱   呵呵

网友:
支持正品长城电源!

网友:
山寨货,真垃圾

网友:
这种电源太多了,

网友:
你这个算好了 很多连整流前的线圈电容都没啊 比你的还干净

网友:
航嘉的假电源更多,可以到阿里巴巴看看去,供货便宜的一比一高仿航嘉几十块钱才,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