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别人问的划分子网的题,请教大家。

楼主(2012-06-27):
现有一个C类地址块,192.168.1.0/24,现进行子网划分,要求得到3个子网,子网1有80台计算机,子网2有60台计算机,子网3有20台计算机,请写出3个子网的网络地址,子网掩码以及每个子网中可以使用的IP地址范围(注意需要去掉网络地址及广播地址)。
使用

网友:
如果是实际应用的话,可以用子网计算工具。
如果是面试题的话,说起来就比较繁琐。大概原理就是,把要划分子网的IP地址和总的子网掩码换算成二进制,在把需求的IP地址数量换算成2的N次方,然后调整相应位数的0或1的数值。然后反推得到子网掩码。
具体可以参考CCNA 学习指南第3章,3.2子网划分和子网掩码。
以上是我根据记忆打出来的,有两年没看书了,可能有所出入。
同意楼主:
1.0
wzj2011
同意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