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液晶显示器710VZ14花屏

楼主(2012-06-27):
三星液晶显示器710VZ14花屏 这样花屏大家帮分晰下是屏还是什么故障,大灯管做不到高压板通用板点不了屏
刚开机不会慢慢就变成这样的了

网友:
屏线先用橡皮擦一下

网友:
还有电容也可以导致这样的,至少在三星的机子会出现电容导致花屏,经验维修,

网友:
屏线应该有问题

网友:
那就是屏的问题了

网友:
屏坏了。 还用橡皮擦屏线?都是高手了。

网友:
屏的问题

网友:
屏坏了。屏线问题没这么不规律

网友:
驱动板的问题,过载现象~!

网友:
这应该是屏坏了。

网友:
屏坏的可能偏大

网友:
你换一个驱动板试试呢,如果还是这情况就是屏的问题呢!

网友A:
大家有没有遇到这种问题,驱动版以前修过了,换过NT68F63LG芯片

网友:
感觉 像CRT  显示器

网友:
屏的面大。换通用板试试就清楚了。

网友:
这种现象是屏的问题

网友:
应该屏坏了,我有个三星711N就这样,还是四个边脚发花边白。

网友B:
100%屏坏了,我碰到过了,先是正常,然后是四个角慢慢出现这些彩色班点,调节VCOM电压可以缓解,但不能彻底解决。还望高手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100%屏坏了,我碰到过了,先是正常,然后是四个角慢慢出现这些彩色班点,调节VCOM电压可以缓解,但不能彻底 ...

我想也是的,不知还有没有的搞,也不是很严重,就是开机慢慢变彩色班点 无从下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家有没有遇到这种问题,驱动版以前修过了,换过NT68F63LG芯片

可能以前修过的芯片开焊了,每个管脚补焊一遍试试

网友:
加焊了,又用风枪重新加加焊,屏也全拆了,故障一样,看来是没法搞了

网友:
屏坏啦  别费事啦

网友:
[这个是屏坏了..类似老化.大片的点,,,还找不到一个什么词来形容..

网友:
屏的可能性大,有驱动板的话先换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