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瞎修了一个山中谷歌平板,看看这样收费能收多少?

楼主(2012-06-27):
这是平板的外面
今天接到一个平板,客户说开机闪一下就没有反应了!怀疑电池有问题,
接到手一看,不接外接电源没有反应,插适配器开机闪一下,是花屏的那种闪
看适配器19V,接可调电源,电流0.09,有短路
折机,看电池是两块3.7串联的,直接与外接电源相通,感觉适配器不对,一问客户换过适配器,在中关村配的哟,人家是北京人!
调电压为9V 电源0.04,感觉还有短,测量只有5V开关键有2.6V,没有电路图,也没有修过没有经验,手随便一摸,有一个二极管发热,折下测量,正常,应该是后面有短,顺着查接一个三脚的管子,标E30V,上网查查不到资料,没三脚电压,一个输入接二极管,一个地一个输出,输出为2.6,输入把9V拉底为2.6,折下测,输入端对地120欧,可是找不到资料不知道有什么换,想到开关键上2.6V,测量和开关键直连,猜测应该为3.3V 找一个ASM1117-3.3代换上,没有地方放管子,就用线收到外面,接好后开机,正常 了,哈哈瞎猫碰死耗子了,!~
我这样修问客户要了80元,不知道贵还是不贵!!!!!

同意楼主: 5.0 反对楼主: 3.0
收不高的,這個頂多就400

网友:
这种垃圾买一个也就200-400。收高不容易
傻呀没200搞个屁呀
80要的太少了。不开机 少说也要 100-200

网友:
80块钱已经很便宜了,换个按键也要收40,何况还不开机

网友:
却是不贵啊,平板现在修的也不多,怎么着也得120左右吧

网友A:
我很想知道,平板一般都是怎么拆开的

网友:
确实蛮便宜的。。。。。。。。

网友:
好歹也收个百以上,不过支持下楼主,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很想知道,平板一般都是怎么拆开的

平板外壳的螺丝很少,或者压根就没有,我基本都是拿卡片划开

网友:
不贵,你收一百八很公道的

网友:
山寨的平板收不上什么钱,80很公道的

网友:
我收的话140的样子

网友:
平板现在维修量不大,价格可以收高一点

网友:
现在平板很便宜啊  能捡一个是一个啊

网友:
平板还没有修过啊

网友:
不贵,不在于更换的是什么原件,在于能否到到问题,修理问题。这是技术。

网友(2012-08-07):
嘎嘎  我也接到一个平板 GNK  不开机  问客户怎么造成的不知道 问他 为什么返厂  不知道   没图   慢慢量 估计也要看运气了

网友(2012-10-08):
没呀!我早就叫这名字了呀!

网友:
收个200,人家不愿意你就回收,60元回收,300卖出。

网友(2012-11-27):
这几天店里经常看到有平板坏的,平板维修时期快要到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