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接适配器的液晶显示器坏了,换高压板,高压板吱吱响

楼主(2012-06-27):
如题, 换高压板 吱吱响,  是2灯口的高压板,吱吱响,   不接屏的灯管线, 开机高压板也吱吱响,,。  我手里有刚买的两个2灯口的高压板 ,都这样。我换4灯口的高压板 ,开机 高压板没有吱吱的声音,。请问哪里的问题啊??  也不可能两个高压板都是坏的啊?  吱吱响我也不敢 试机。
  我用4灯口的高压板 改2灯口的高压板怎么弄啊?? 听说好像得换加两个高压电容??  加多高的啊??怎么加发啊?? 请高手直接啊,谢谢~~

网友:
也有可能是主板上的某个电阻阻值变大了,我修的一个就是。,

网友:
你可以这样做一边插一根灯管另外两个插口各接一个0.22/3kv的电容就可以了。试试吧。

网友:
直接焊在 高压板 接口上面吗、、  好用注意什么吗?  电容的正负极应该怎么焊接!

网友(点评):
对直接焊在高压板的接口上面,这种电容没有极性。等待你的好消息。

网友:
供电电压符合要求吗

网友:
问题已解决, 我还是用的  2灯口高压板,  ,。看到上面有人回帖说 电源板(我这里是驱动板电源一体板)有电阻阻值大, ,然后我就拆下来 仔细一看,有个电容 稍微有点鼓包, 然后我就拆下来,换了一个电容,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