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TA770XE3内存附近场管烫手,贴片三极管22A32炸裂,求其型号。

楼主(2012-06-27):
如题,检查发现内存附近场管烫手,2只片三极管22A32炸裂,但是不知道是什么型号的管子,还有它们附近的8脚IC,是不是内存供电PWM,求解。

网友:
应该是你看看什么是什么型号

网友:
测量下G级。

网友:
U10好像是  6321A  小的用T04那些换来试试

网友(点评):
隐约看到是fp6137吧

网友:
楼主相机挺清晰的哈

网友:
四楼的··真没回是6321呢···  看脚位·好像跟  rt9173相似··

网友:
是不是雷击呀!!

网友:
你看看是不是T04,三极管,起内存电压开关作用。

网友:
又仔细观察了这个IC的型号:
第一行: FP6137E
第二行: P1024
但还是查不到相关的资料.

网友:
又有一个发现,CPU附近有一只L6743已经鼓包,看来已经挂了.
查了一下,是PWM的IC

这个IC比较少见,不知如何代换

网友:
L6743难找啊
不知道用什么代换啊,
有知道的大侠,告知一声

网友:
一个字 换 查型号

网友(2012-07-27):
我只知道,小的三脚贴片可以用T04换.

网友:
是22A04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