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535G 不认硬盘 频繁死机

楼主(2012-06-27):
宏基4535G 刚开始就是频繁死机  以为是系统问题  可是win7和xp都试了还是一样 然后动了南桥  现在问题是不认硬盘了  求帮助

网友:
重点关注南桥,和南桥到硬盘接口的线路。

同意楼主

网友:
感觉也是线路的问题

网友:
直接换个新南桥

网友:
死机也可有能是bios问题

网友A:
硬盘认不到还是先解决硬盘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盘认不到还是先解决硬盘问题

换了一块新盘还是不认

网友B:
INTEL的吗?如果是AMD的,貌似SATA还有晶振的

网友:
不认硬盘肯定还是南桥的问题,死机就不一定了,你太冲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INTEL的吗?如果是AMD的,貌似SATA还有晶振的

AMD的.....

网友:
干南桥 能好的

网友:
没换南桥之前可以认到硬盘   换了认不到   还不是南桥吗   或者检查南桥周围的电阻

网友:
主要是南桥吧   你之前是认到南桥的   干了南桥就认不到硬盘了

网友C:
刚碰到了跟你类似的问题     换了南桥   我的是不能关机    我的是4530       恼火

网友D:
宏基4535G,这本本我也在修,之前是做显卡了,现在返了,加焊显卡,现在连电都不正常了,  问题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宏基4535G,这本本我也在修,之前是做显卡了,现在返了,加焊显卡,现在连电都不正常了,  问题很多

这几天也是接到了几款宏基的,感觉现在宏基真的不怎么样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刚碰到了跟你类似的问题     换了南桥   我的是不能关机    我的是4530       恼火

现在好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E:
现在好了没有?

后来我发现了一个问题   当插上适配器的时候不能关机  当关机的时候拔掉适配器就行了      然后就
没有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