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把这块GA-945G*****S2修好了

楼主(2012-06-27):
故障:不触发
首先来一个全图吧
        这板是同行拿过来让我修的,一直放在我这里,上次他拿过来,不触发,由于没有那个IO换,所以一直放在我这里,最近几天没有生意,闲着也闲着,拿他出来看有没有新的发现,刚拿这板的时候,看到以前换过电容,还有IO地方处的线已经断了,好几根线已经压了下去,后来补线,还是不触发。看IO型号和断线的位置图
      这个月每天几乎遇到倒霉的事,生意没有做成,还得倒贴进去,烦心,昨天也没有事做,下午拿这板出来研究一下,看能不能发现新大陆,由于上次在网上找到和这板的图纸差不多,图纸是GA-945G*****S3,有些地方差不多,不过在图纸上有很多元器件找不到的,应该是不对应的问题吧。于是打开图纸35页,IO这里,首先查开关针有5V,正常,之后查晶振,也有波形,之后查IO供电也正常,于是触发开关针,开关针有高低高的变化,之后用示波器也打IO这针106脚-PWRBTSW ,也有高低高的变化,116脚的-RSMRST,也变为高电平,之后南桥应该会发现SUSB#,SUSC#这两个信号给IO,变为高电平,其中测得-SLP_S3(IO 102脚SUSB#)怎么变为0。76,低了,应该正常是高电平3。3V左右吧。难道IO坏了,于是挑起这脚,这刚好是IO一排最后一个脚,也是补线的那条,无果,还是那么低,由于断线那里比较密,不会是补错了吧,于是又细心检查,没有弄错,后来不小心测到IO 102和101脚相通,其中101脚BEEP这个信号到了一个SPKR,到南桥的,这应该是南桥发出的信号到IO的,怎么会和IO 102脚相连呢,到是把IO 101脚的出来的线刮断,之后触发开机,能触发了,-SLP_S3这脚用表测有3。3V,能触发就好,于是应该好吧。

SPKR这信号就没有多管他是什么用了,马上上CPU,诊断卡,不跑码,用示波器测VRORE,没有电压,之后,测内存也没有电压,看来供电这块也不正常,郁闷。继续修呀,倒霉起来,什么情况都让我遇到了。。。。。
        找了很久都不知道那个是内存供电,最后查图纸38页, 这个IC ISL6520ACBZ,看板的位置: 是内存供电,查5脚VCC供电正常5V,1脚BOOT 5V,感觉低了,应该自举升压,应该有十几V才对吧,之后查连这个电容C1321,图纸是对不上了,这电容一边是连到IC的1脚,另一边是连到IC 8脚PHASE,这电容实测一边BOOT是5V,另一个是PHASE脚只得0.86V,其中8脚PHASE正是是内存的供电,看来就是这里的问题,先换一个IC吧,找了半天没有这个IC,在料板找到了APW7120 这个也是内存的供电管理IC,看他的PDF,脚位定义一样,
之后更换之,换上去之后,上电,电压出来了,内存供电有1.8V,桥供电有1.5V,断电,上CPU,诊断卡.555555,妈的,怎么还不跑码,测一下刚才的内存电压,怎么又变成原来一样的,电压不正常,烧了,难道有短路,郁闷,倒霉起来就是背,还是我刚才没有焊好,于是又找了一个以前换的这个IC,上去还是一样,但不能确定第二个IC是好的,因为上次修,不知道吹了几次了,坏了不一定,刚才第一个都可以出电压,我就不信那么背,再一个,还是在料板找到了APW7120 ,换了上去,之后加焊,之后测这IC的对地阻值,都正常,没有发现什么短路,于是触发,电压又出来了。还是担心,上CPU会不会又烧了,心里七上八下的,没有底。上吧,死就死了,插上诊断卡,跑码了,到C1,上内存,跑码一直跑来跑去,把内存拿下来插到另一个位置,跑26,亮机了,再插回原来的那个位置,还是一样,乱跑,弄内存,搞槽子,之后正常,此板修复。换下来的几个IC
跑26,接上显示器图 最后忘记附上这个不对应的电路图了,也是在这论坛下的,
密码是:rmadept     由于在修的过程中没有把测量的图拍下来,修好后才拍图片,本人是乱修的,技术也不行,也写的不好,请不要见怪。

GA_945G-S3 V1.01.pdf

成果都是用经验堆积出来的

网友:
潜力股

网友:
修多了就有经验了,继续努力!加油。
技术不错哦
楼主人很细心 鼓励一下

网友:
我是新手,吸取经验!!

网友:
很能理解楼主的心情,相信板子修好了。楼主的好运也来了。加油~~

网友:
,马上上CPU,诊断卡,不跑码,用示波器测VRORE,没有电压,之后,测内存也没有电压,看来供电这块也不正常

这时候复位灯应该也常亮吧?看你的图纸,觉得BOOT5V是正常的吧?小弟我也是新手,说得不好请高手指正?、。

网友(点评):
台机5V正常

网友A:
楼主很自谦。承认自己的技术不行。要我说你真的要加强你的技术,换个好的芯片你也把它焊坏了,还说什么点背,纯粹自己的心态不好。

网友:
恭喜楼主修好此主板,也学习了你的经验

网友B:
boot这脚,显示后,用万用表测得7.5V,图纸上,写有25V,你自己看图纸去吧

网友(点评):
7.5V正解,1,3脚间有个耦合电容,电容对地电压2.5V,1脚输入5VSB,经过这个电容对地回路,所以这个电容的正极,应该是5+2.5=7.5V电压

网友(点评):
1脚,我觉得应该是反相电压回馈脚VFB,3脚sw输出2.5V电压,经电容反馈到1脚,叠加到原来的5VSB上。

网友(点评):
仔细想了下,1脚电压不可能是7.5V,要不能5VSB二极管反向截止,1脚上没有供电电压,如果5vsb经过二极管过来,减去管压降后,应该是在4.3-4.7V之间,给2,4脚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很自谦。承认自己的技术不行。要我说你真的要加强你的技术,换个好的芯片你也把它焊坏了,还说什么点背 ...

第一个芯片是好的,换上去出了内存,桥电压了,但上CPU后,开关就不行了,发热,而第二个,由于换上还是一样情况,因为第二个IC,我修那板时候,已经弄好几次,所以不能确定是好还是坏,第三个是在一块没有拆过这IC弄下来的,本来这个月的确背得很,我也不想多说,赔钱,不见东西,换板还会出问题的一大串事情发生,还不是背,是什么.不见的东西,好几千块,所以说有点背,换这个IC我也不至于焊工那么差,我换笔记本的ec都很换好,不至于那么好换的IC也会焊不好吧

网友:
真有耐心啊。。。。

网友:
谢谢分享!学习啦!多看多练总会有收获。

网友:
你换最后一个的ic的时候怎么没有烧?你是不是动其他地方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boot这脚,显示后,用万用表测得7.5V,图纸上,写有25V,你自己看图纸去吧

不明白,反正BOOT脚的电压不是5VSB过来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明白,反正BOOT脚的电压不是5VSB过来的吗

你没有看到下面有一个写着25V,还有一个电容的么,电容能充电吧,和这个5VSB的电压叠加,这样就不止5V的吧,我是测是7.5V,如果你不相信,我可以测出来拍图片给你看,事实如此,应该和本本一样,属于自举升压,不知道我理解错了没有,我也是瞎修的,懂的朋友出来说一下这个为什么会这样

网友:
说实话,我也不太明白BOOT 7.5V是怎么出来的,应该少于5V才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明白,反正BOOT脚的电压不是5VSB过来的吗

这个属于PWM电路,上下管分别导通,之后给那个C188电容充电,之后和那个5VSB一起叠加起来,得到BOOT这个电压,我是这样理解的,像本本有很多电路就是这样,本人学维修不久,不知道理解是对是错,知道的朋友过来解释一下这个原因.

网友:
1.8v是第8脚,6。9V(5vsb+1.8v)是第一脚的,事实如此,刚拍的,由于你们不相信,我特意再拍上来给你们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