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散热器上粘着带油的灰尘,怎么清洁?

楼主(2012-06-27):
电脑长期在有油烟的环境中运行,所以灰尘是混着油粘在上面的,用刷子刷不掉。
散热片材质铜+铝,风扇扇叶很难取下来,这样情况怎么清洁?注:不知道散热片可以用什么溶剂洗拨造成伤害,风扇上带有电线也不知道能用什么洗。

网友:
风扇和散热器还是换一套吧

网友:
换一套后也会有油的,租的房子是单间只有灶台没厨房,还是自己学习清洁吧,我那套散热超好的,不舍得换。

网友:
想办法取下风扇,用诜洁精洗一下散热器(不包风扇),冲水,吹干

网友:
去油灰用威猛先生!谁用谁知道!

网友:
用酒精洗,洗了吹干!

网友:
我使用酒精泡她,泡20分钟,再刷刷就好了

网友:
用辛那水,4元多一瓶,洗净各种油污就是棒。但要注意安全,在通风下操作,远离火源。

网友:
有专业去油腻及灰尘的清洁剂

网友:
放锅里煮,但是风扇别煮啊,要不就挂了,变形了

网友:
20元换一个把。太费劲了

网友:
绝招,直接用洗衣粉+刷子,自来水冲洗,洗完后用电吹风吹干,注意一定要吹到风扇转子里面的水干,要么会造成风扇损坏。ps:此方法本人多次使用,无不良反应。

网友:
酒精洗洗在吹干就可以啦

网友:
换了吧,也不在乎这点钱

网友:
想办法取下风扇,用诜洁精洗一下

网友:
换个风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