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945GCM7超级怪问题

楼主(2012-06-27):
一块V星945GCM7主板维修  不触发 晶振起振了  用手摸南桥表面就能通电   不是摸晶振  有人遇到这样的问题吗?

网友:
南桥有虚了吧

网友:
如果你用力压了,可能是桥虚焊,如果只是模着就通电,那就不是虚焊了

网友:
确定“摸”南桥
是不是碰到周边了

网友:
你以为你的手时神手啊!还莫一下南桥就能触发了!不现实!我觉得应该是你碰到哪了!你要确定一下你碰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