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西数硬盘93%处有坏道用一般的软件能修复不

楼主(2012-06-27):
手里一块西数80G硬盘,用系统盘带的效率源在93%处往后测出500多个坏道,用修复功能修到坏道时死机,用MHDD擦除到坏扇区也是死机,没有PC3000也没有正版的效率源软,求问像这样用别的一般软件能修复不能。

网友:
用MHDD的HPA命令砍掉后面8%吧

只能这样了、同解
不错的做法啊

网友:
直接将他分出去 哦了就 呵呵

网友A:
HPA命令怎么用呀,劳烦给说一下,没用过,砍掉的话用MHDD能扫出来不,谢谢。

网友:
好像可以扫出来。。。。。。。我没试过

网友:
已经拿MHDD剪掉了,话说MHDD是不是只能剪硬盘后边的?

网友:
这种故障如果真的没办法解决就用HPA了,HPA好用,

网友:
硬盘前面 10% 位置有大量坏道。但后面没有。怎么解释 呢

网友(2012-08-06):
是不是只能翦后边有坏道的呀?

网友:
只可以剪後面的!剪掉後掃不到.

网友:
我的一块西数硬盘也存在映射扇区,准备下次在用mhdd修复。

网友:
把93后面的全部hpa

网友B:
是的。只能搞后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只能搞后面

好猥琐的说。

网友:
后面的7%就别要了

网友(2012-09-09):
引用 网友A:
HPA命令怎么用呀,劳烦给说一下,没用过,砍掉的话用MHDD能扫出来不,谢谢。

就在mhdd  打hpa 输入数据。。。就ok    扫描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