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P5GC-MX不跑马一例

楼主(2012-06-27):
主角:华硕 p5gc-mx
故障:不跑马,全板无复位
好了,快请出我们今天的主角吧。我想他也有点着急了,上图 。还是按步骤来吧!方便看懂,首先拿着板子目测,没有掉件合电容鼓包的现象,目测通过。接下来测量是不是有大短,测ATX,4pin,vcore,3VSB,皆没有短路。在这里就不上图了,怎么测大家都应该知道吧!好了 这个就跳过。上电看吧! 不跑马!并且全板 没有复位。是不是全板没有复位先测A15脚,不出所料 没有电压。接着呢当然不要直接修复位了,还要看电压有没有都出来, 测量所得,供电都有了。既然复位没有,那就看吧!南桥的工作条件,VBAT(RTCRST),3vsb,32.768HZ,rsmrst。vbat: 3vsb出来了,晶振也有压差,那就看RSMRST信号了,不好意思,这里也已经出来了。既然南桥的工作条件都满足了,为什么还没有出来呢,看了下南桥,是intel的。根据上电时序,要想发出pltrst,还有两个条件vrmpwrgd和atxpwrgd或者是IO延时发出pwrok,vrmpg正常,此板式IO延时发出pwrok的,测量pwrok没有到达南桥,看点为,pwrok是IO的71脚发出的,经过orn3的排阻, 经测量,电阻阻值变大,窃喜,换掉。再点跑马了, (*^__^*) 嘻嘻……。看pwrok 呵呵,到此板子修复。
不好意思图有点多了。大家不要介意哈!

时钟我忘记说了,一般的时钟我只查时钟芯片旁边的33Ω和64X的电阻,不过大家不要学我哦,可以找到时钟的关键测试点就找,找不到在学我,呵呵

网友:
说的对啊,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可以达到芯片级啊

网友:
南桥是不是产生两个复位信号啊,PLT,和。另一个忘记了

PLTRST# PCIRST#

网友:
3.1

网友:
楼主通俗易懂支持,楼主你那pos卡很强大

网友(点评):
基地的鑫帝卡呀

网友A:
检修步骤都挺标准的,可以用作新手学习的范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修步骤都挺标准的,可以用作新手学习的范例了。

一起探讨     学维修部就是要冲见到开始吗?这是我认为的

网友B:
有图纸再加个有理论就是好修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图纸再加个有理论就是好修很多

主要还是要会运用

网友C:
要是没点位图,这板子基本报废。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要是没点位图,这板子基本报废。

没有点位就一定报废吗?如果知道IO的脚位图然后再跑线不知道可以不

网友E:
工具钱大就是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工具钱大就是好

工具就像是剑客的一把剑!

同意楼主: 5.0 反对楼主: 3.0

网友:
技术再好,没有工具好的你都是修不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新手学习学习。

这是灌水!我还是比较喜欢你来提意见

网友G:
维修思路很好 !!  rst的修复 很好

网友:
楼主够细心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维修思路很好 !!  rst的修复 很好

不跑马的维修真不爽

网友H:
你还没查时钟呢,直接就 查复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还没查时钟呢,直接就 查复位了

时钟我一般只查芯片旁边的33Ω和64X的电阻,图里没有说抱歉

网友:
楼主分析的好详细,理论很重要,回家背书去了

网友I:
还不错,信号级的维修还是要靠时序支撑的,楼主的基本功非常扎实,有人说没点位图就修不了了,不能这么说,懂理论懂时序了就行,如果原理都不懂,给你点位图你又能如何?只是有点位更方便,不用跑电路,省时间。

网友J:
楼主的分析比较透彻!

网友:
这是华硕这板的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还不错,信号级的维修还是要靠时序支撑的,楼主的基本功非常扎实,有人说没点位图就修不了了,不能这么说, ...

说的对啊,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可以达到芯片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J:
楼主的分析比较透彻!

差远了 只是懂点皮毛罢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D:
说的对啊,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可以达到芯片级啊

能修信号,就是芯片级

网友K:
请问楼主,点位图是如何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有点位就一定报废吗?如果知道IO的脚位图然后再跑线不知道可以不

虽然走了些弯路,但最终还是修复了。(你查的那些条件如果不正常会引起不上电的,既然上电正常那么说明这些条件正常的)

网友(点评):
嗯 知道了 只是我想把知识点说的清楚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I:
能修信号,就是芯片级

这样就是芯片级啊 了解了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K:
请问楼主,点位图是如何使的?

有使用的软件啊 打开软件然后再打开那个文件就好了

网友L:
楼主你的图  有一张像PS接口的  在那里下的啊

网友K:
有下载连接吗?发一个上来,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L:
楼主你的图  有一张像PS接口的  在那里下的啊

PS接口的 我自己倒是没有注意,在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K:
有下载连接吗?发一个上来,谢谢。

明天我看看有没有,家用电脑我自己没有,明天我用工作的电脑帮你看看

网友M:
标准的维修流程,很经典。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标准的维修流程,很经典。学习了。

只能做参考,,,,,,

网友N:
如果是我肯定差不到   有时钟没复位 一般我就直接干南桥了   条件太难查了 况且我也不知道要什么条件  楼主能拟份 南桥工作条件  还有触发原理给我不

网友:
引用 网友N:
如果是我肯定差不到   有时钟没复位 一般我就直接干南桥了   条件太难查了 况且我也不知道要什么条件  楼主 ...

想要加我QQ,我发给你821994262

网友O:
基地出来的就是厉害,羡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O:
基地出来的就是厉害,羡慕啊。

我不是基地的 啊

网友:
理论真是太强大了。。。。感谢楼主了。。

网友O:
那是自学的吗?我修了几年还是不太懂,羡慕啊。

网友:
主要是不会看图,郁闷啊。

网友:
正好学到这。敬佩啊。。有图就是好

网友:
引用 网友O:
那是自学的吗?我修了几年还是不太懂,羡慕啊。

有师傅,自己学,不懂就问

网友P:
兄弟,其实我觉得,既然你的板子触发正常上电,你说的南桥的工作条件,VBAT(RTCRST),3vsb,32.768HZ,rsmrst。vbat  这些就可以不用去测了吧,这些不正常的话板是触发不了的。VCORE正常后VRMPWRGD也会出了,所以我一般直接查ATX延时过来的PWROK。时钟我更懒,直接打PCIB16的电压。有空一起探讨

网友:
引用 网友P:
兄弟,其实我觉得,既然你的板子触发正常上电,你说的南桥的工作条件,VBAT(RTCRST),3vsb,32.768HZ,rsmr ...

明白!我说的给那些都是基础的

网友Q:
我现在就有一块这样的板子,比LZ的要好点,我这板子电压都有的,PCI,A15脚3.3v,B16脚1.6v,CPU1.25V,内存1.8v,3.3v也有,内存时钟电压0.93V,bios刷过,老版新版都刷过,就是不工作,CPU温度很高。求解!

网友:
引用 网友Q:
我现在就有一块这样的板子,比LZ的要好点,我这板子电压都有的,PCI,A15脚3.3v,B16脚1.6v,CPU1.25V,内存1 ...

主要现在是什么情况?

网友Q:
现在主要的问题的不工作的

网友:
各位!很急的了

网友:
这个实例很好,思路清晰,新手应该向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Q:
现在主要的问题的不工作的

那就先看供电,一定要正常 接着时钟复位 都有的话就刷bios   一步一步来找到问题出在哪个环节

网友Q:
请你看了我的分析之后再发好吗?  我上面不是说了电压的吗?而且也说过bios刷过的呀!bios芯片也是换过的!

网友R:
我也来说一句,希望楼主不要介意:
主板能上电,说明VBAT(RTCRST),3vsb,32.768HZ,rsmrst。vbat这些都已经工作正常,不必要去查这些的了。

网友:
看来我多事了,原来另一个兄弟也已经说过这些话。而且你只是写给那些没基础的人看的。
不好意思啊。

网友:
楼主的技术好高

网友:
引用 网友Q:
请你看了我的分析之后再发好吗?  我上面不是说了电压的吗?而且也说过bios刷过的呀!bios芯片也是换过的!

桥电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R:
我也来说一句,希望楼主不要介意:
主板能上电,说明VBAT(RTCRST),3vsb,32.768HZ,rsmrst。vbat这些都已 ...

前面已经解释过了,这里不解释

网友:
北桥电压全有的,南桥电压也是有的。他们内部就不知道了,工具不全

网友:
刚才看了下你的帖子,你的复位都没有测,你自己先看看复位是不是正常

网友Q:
复位电压PCI B16脚1.6V左右cpu用的假负载测得 也是有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Q:
复位电压PCI B16脚1.6V左右cpu用的假负载测得 也是有的

是775的吗?找它的上拉电阻

网友S:
挺专业 啊   呵呵  还有点位图

网友:
引用 网友S:
挺专业 啊   呵呵  还有点位图

呵呵呵

网友T:
楼主请问一下那个orn3的排阻在什么地方啊!我今天也碰到了一块一模一样的板子,电压都正常,就是不跑码,看了楼主分享的帖子但是没有在板子上找到那个排阻。

网友:
引用 网友T:
楼主请问一下那个orn3的排阻在什么地方啊!我今天也碰到了一块一模一样的板子,电压都正常,就是不跑码,看 ...

就在IO的65脚旁边

网友T:
哦!不好意思麻烦啦,客户急着要没有搞定,他拿回去了。不过还是要多谢你!

网友:
引用 网友T:
哦!不好意思麻烦啦,客户急着要没有搞定,他拿回去了。不过还是要多谢你!

没事  不过没有帮到你  真的不好意思啊

网友Q:
引用 网友D:
是775的吗?找它的上拉电阻

谢了啊!这块主板客户已经拿走,我拖了两天了没有搞定晕死,手里就一个万用表。晕死

网友D:
引用 网友Q:
谢了啊!这块主板客户已经拿走,我拖了两天了没有搞定晕死,手里就一个万用表。晕死

维修工具一定要全面啊

网友(点评):
对,维修工具一定要齐全,不然有些故障点不好确定

网友:
对,维修工具一定要齐全,不然有些故障点不好确定

网友Q:
引用 网友D:
维修工具一定要全面啊

是啊!现在正在购买物色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Q:
是啊!现在正在购买物色呢!

我感觉基地的不错 你去基地购买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感觉基地的不错 你去基地购买看看

恩!  知道了。谢谢啊

网友:
我只能说 楼主你牛逼

网友:
有点位图更方便。

网友(2014-01-19):
楼主主板修的还是蛮不错的啊

网友:
按照时序的话  你供电测了  为什么时钟你没侧 也没有提到时钟  直接去查两个PG了  这样会误导新手

网友:
我以前几天也是修和你差不多的一个板。也是这个故障。不过它是掉件了

网友:
还是在芯片级啊
我们这些人其实好多都不去跑电路

网友:
思路清晰,是不是822?哈哈

网友:
修主板需要细心  楼主厉害  啊

网友:
华硕这种主板好难修啊,我都碰到好几块了,都没搞定

网友(2015-02-16):
好运气,我碰到的都是须要换南桥的,没办法人品太差啊

网友(2015-05-16):
清楚时序的每步的顺序是多么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T:
楼主请问一下那个orn3的排阻在什么地方啊!我今天也碰到了一块一模一样的板子,电压都正常,就是不跑码,看 ...

orn3的排阻在这里起到IO对应引脚发出的工作信号电压上拉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