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1001pdxeeepc上网本开机没显示

楼主(2012-06-27):
华硕1001pdxeeepc上网本开机没有显示             急 急 急

网友:
是搞维修的吗,这么白的问题

网友:
问问看还有没有的价值      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A:
你的问题的答案太多,不知道怎么回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问题的答案太多,不知道怎么回答!

这么复杂  如果是主板上的那是问题呀

网友:
开机没显示,就查故障呀

网友:
先看看你适配器是不是坏了、、、 如果是好的 在测测待机点路的电压是否有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