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Slimline 迷你小机箱电源

楼主(2012-06-27):
  有待机电压5V    接主板的时候 开机就掉了··电源指示灯也灭掉了·

打开电源 一看 爆了5个电容·· 换上16V 的 再试 还是老样子··

光换电容是不会好的!来点具体数据!不要急于发帖1
图片不给力,也没讲该电源里面是怎样的芯片搭配组合
是电源还是主板的问题呢,短接绿线电源能启动吗?

网友:
大电容,还有靠近散热片那些电容也换了先

网友:
短路保护了!

网友:
就是散 热片附近电容爆浆 换掉了··
短接绿线··电源指示灯就灭掉了···

网友:
插上主板以后量一下紫线多少v

网友:
机器带走了··  没有办法测···

网友:
软故障,不好修,可以把可能换的电容都换下试试

网友:
看着还是有短路保护,因为是一短绿线就灭灯。

网友:
修电源不怎么在行···今天买了个二手的换给他··

网友:
辅助电源能工作的话,主电源二级有短路。

网友:
我想也是短路了,要不然电容不会一下爆6个,可能输出部分电容全爆了。如果有5VSB,绿线5V,那就重点检查2次侧,看双二极管,二极管,负载电阻,等等。。。。

网友:
建议电路板先清洗干净,加焊一下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