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0摄像头驱动不会装,求助!

楼主(2012-06-27):
HP V3000 背面型号是V3700   V3743

英特尔965芯片组,集成显卡的

装了XP后,摄像头不好用,摄像头ID : USB\VID_04F2&PID_B016&MI_00\6&33488C82&0&0000

维修过程:

1.官网只有VISTA驱动

2. 试过驱动人生、驱动精灵、E5、E5驱动助理、HP摄像头万能驱动、以及到百度搜ID 也没找到!!

请教!这个机子怎么装摄像头驱动?请大侠们指点!

这个机子可能在XP下就没有摄像头驱动!

补充内容 (2012-6-29 14:16):
已解决:换了个系统就OK了,浪费大量时间,晕晕晕

网友:
怎么不考虑下是不是硬件有问题呢

网友:
到 惠普 官网 去下啊

网友:
建议找个V3000直接拷驱动!

网友:
  应该不会那么难装的

网友:
你可以去找找那种hp v3000的xp驱动光盘镜像,然后把驱动提取出来

网友:
真的有这么难吗?
如果不是硬件有问题,lz的方法应该可以搞定

网友:
买个新的HP V3000 ,就能装上了

网友:
重装个别的版本的系统

网友:
你可以考虑 用驱动精灵 驱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