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显卡和集成显卡

楼主(2012-06-27):
什么是独立显卡啊?是主板上有个单独的显卡小板吗、?

网友:
独立的多半是集成在主板上的,少部分是有块小板。

网友A:
独立显卡就是不集成在主板上的,独立的。集成显卡就是跟主板集成在一起的,集成在主板上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独立显卡就是不集成在主板上的,独立的。集成显卡就是跟主板集成在一起的,集成在主板上面的。

还是不懂,我见显卡都是在板子上的,不会分辨

网友B:
楼主告诉你 简单的分辨方法~VGA先在下面插的是插在显卡上面!这种是独立显卡!VGA线在上面(USB口上方)插的 就是集成显卡!是集成在主板上的~我也是新手!也许回答的不是很好~楼主问的是台式机的还是笔记本的?

网友C:
你是说的笔记本?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告诉你 简单的分辨方法~VGA先在下面插的是插在显卡上面!这种是独立显卡!VGA线在上面(USB口上方)插的 ...

是笔记本,但是用BGA作显卡不用插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是说的笔记本?

是啊   怎么了啊?

网友:
没事.我也在学习.

网友:
集成在主板上的叫集成显卡,有个独立小板的叫独立显卡

网友:
在笔记本上的独立显卡一般是指有专门的图像处理芯片GPU(和CPU芯片外观差不多,M/B上有CPU、PCH、GPU)和专用的显存(VRAM)来处理显示方面的内容,而集成显卡是指没有专门用于处理显示的芯片(M/B上只有CPU与PCH)!

网友:
我知道有两种独立的,一种是插槽式的,一种是BGA的

网友(2012-07-27):
台式机的话有独立小板,不过笔记本的话都是集成在主板上的

网友:
两种独立的,一种是插槽式的,一种是封装在主板上的...集显就是显卡集成在北桥上的叫集成

网友(2015-11-12):
独立显卡就是单独的,集成显卡就是集成到其他芯片里面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