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8600gt疑难花屏

楼主(2012-06-27):
先上图吧:

V星暴雪骑士NX8600gt,256MB/128bit DDR3三星1.0,mats8测试结果全通道报错,核心apw7067n电压1.35,显存apw7120电压1.85,正反面原件无缺失成色比较新,读取bios文件核心显存频率与原bios相符,更换晶振无效,更换显存供电滤波电容无效,加电后核心显存温度正常(手感有40左右),有没有修过类似故障的朋友给指点一下。

网友(点评):
BIOS有问题可能性很大,你对型号没有用的,要PCB板对得上才行,多刷几个BIOS试试看就知道了。

网友:
大花我碰到过的一般都是供电问题,还是好好查查供电吧,有电压不一定正常

网友:
gpu加焊一下试试

网友:
显存电路查查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
显存电路或显存芯片

网友:
换一个显卡芯片试试

网友:
估计GPU出问题了

网友:
重写一个BIOS试试

网友:
做一下GPU啊!不行就换GPU了.

网友:
没换个显卡试试吗  看看是不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大花的故障,一是显存供电出问题,二是刷错BIOS,三是GPU损坏,一一排除即可。

网友:
8600,GPU空焊的可能最大。

网友:
谢谢大家,我先把显存电路仔细查一下,不行就直接换GPU,空焊的可能性极小。

网友:
应该是gpu问题吧

网友:
  很多BIOS出问题都是这种情况

网友:
bios刷一次,不是频率和原bios一样就是正常的~~~这个大花,加焊不好,换A通道首颗没好转,GPU坏的机会比较大~~

网友:
右下角有三个左右大电容全换掉,这个显卡通病是电容坏了看不出.

网友:
把大家的提议都试一下,修复回复

网友:
电容没问题的话,应该是GPU坏了。

网友:
加焊GPU试试。

网友:
首先86GT核心温度40度有点低吧,我的86GT都在55度左右,你还是把GPU拆啦重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