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液晶电源板300v大电容都是怎么放电的?

楼主(2012-06-27):
求助液晶电源板300v大电容都是怎么放电的?
别人直接用螺丝刀接2个脚会有响声,听别人说是用烙铁,不知道怎么个用法,也是直接短接吗,那会不会也有响声?
求助

网友:
用灯泡或烙铁或胶枪都行啊。就是把220v输入端直接接到大电容正负极。
液晶电源板需要这样放电吗?一般板子上都有大电阻放电的啊,断电10秒左右基本就放完了
同意楼主:
5.0
同意楼主:

网友:
自力更新
同意楼主:

网友:
用烙铁插头的2个脚

网友:
用螺丝刀 习惯就好了

网友:
楼主貌似好像发错地方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