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50 开机电流0.98A 代码卡跑4A

楼主(2012-06-27):
联想Y450 开机电流0.98A 代码卡跑4A 。起初认为电源小板1.8 V 未通 Q1坏  ,检测后没问题,随后刷BIOS 故障依旧,显卡从新做后还是一样,没办法换全新的显卡后,故障排除。N10P-GE1 很容易坏而不是虚焊。。

网友:
有没有刷个BIOS试一下

网友:
这个机子的显卡是很容易坏啊

网友:
我这里也有一个我是加焊的,不知到可以使用多长时间

网友:
加焊的一般情况不会超过三个月,夏天有可能更短。

网友:
晕死,今天就遇到一个刁的!
原故障:外接白屏,本屏无显示(偶尔黑屏)-----经验分析,很明显是显卡……
加焊:无效,外接都不白屏了,狂汗!仔细看无掉件,很细心的。换上新显卡仍然是外接白屏本屏无显……

在论坛里下了3个 Y450的BIOS,结果好了,3个版本的档住的电流都不同…… 发个BIOS也不写清集还是双显卡的……真怀疑是不是混分的

我再测下小电源板吧

网友:
故障都很常见,修好的方法很奇特呀

网友:
我 晕啊   我这有一台    挡A2      求解啊

网友:
不得不说   真的是灰常垃圾的机器   不知道联想怎么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