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M3A78 报错求帮助!

楼主(2012-06-27):
No Keyboard Detected !
Please enter Setup to recover BIOS setting
CMOS Date/Time Not set
USB device over current Status Detected!!
System will shvt Down After 15 Seconds.
开机画面出现此语段;
15秒类关机;
BIOS 我刷过了,我连USB 保险,电感都将其取下,还是原样;
请求各位同行人士帮帮忙,谢谢!

补充内容 (2012-6-28 12:10):
已修复,南桥旁边的电阻坏掉了

网友:
你那是USB跳线 跳错了   华硕的主板都是这样的   应该那跳线在  PCI槽边上

网友:
查USB的供电  还不行,查OC#电路

网友:
C:\Users\782287\Pictures\Mon Dec 21  应当没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跳线跳错了 这问题是华硕通病了

我试过了,跳线反向跳变,不插都一样的结果

网友:
查OC#,看点位图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