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美CT-520D灯管点不亮,屏供电偏低

楼主(2012-06-27):
有台奇美的CT-520D
此款显示器是外接电源供电。
最早故障是不通电,开关按下没反应,拆开,发现高压板处的一个贴片电感烧黑,驱动板的一个贴片电容烧没了,留着半截,万用表一量,高压板上的保险正常,驱动板上的保险短路了。
这些全换,再量,都正常了,烧断保险可能后面还会有短路,量了高压板上的几个MOS管,均正常,通电,由于手上没有12V的适配器,我从ATX电源接出12V,焊在DC头上,试机的,结果,开关按下,电源灯橙色,插上VGA线,变蓝色了,但是没有显示。灯管也没亮。
立马用电源高压一体版插灯管,正常,灯管可以点亮的。
测到数据如下
高压板和驱动板是6针对6针插的,从上至下,1和2脚电压不明,测量只有0.25V和0.17V,3和4脚是接地,5脚和6脚是12V,屏电路上的电容电压是4.05V,和驱动板上的1117D极相接,这个1117输入是10.5V,输出4.05V,G极不接地,但电压为0。高压板上有一个很大的MOS管,型号是SU870N03-09P ST45BAJ,D极是11.4V,G极和S极为0,D极与二极管相连,这个二极管型号是419 B340 ,二极管的另外一头接输入的DC 12V。
没办法搞懂这2个板子怎么操作,求教怎么换板,现在是搞不懂驱动板供电,1脚和2脚不知道该怎么接,所以没办法换电源板去试,我是从电源的D型口取12V的,会供电不足吗?另外在问下,这个板子不知道为什么接地怎么还要连电感?
屏电路的型号是A150X2-T-X REV:X3,驱动板号为A150X2-H-S1 REV:X3,高压板的型号为PWB-IV60124T A5 KAO HWA 011V0
手机拍的烂图如下,求指教。

补充:上午试了几下就放弃了,中午吃饭回来,再开机发现,电源灯竟然是橙色的了,而且持续20秒左右就会灭掉,再按开关,灯就亮下就灭,这个时候测到数据为
1117输出为0 输入为0,屏电路上同样自然也为0,高压板的1脚电压不是0.17V了,而是3.3V,其他电压一致。
这个高压板很奇特的,他本身输入的DC12V 是不接地的,要连上驱动板的地才接地,真是有点莫名其妙。

网友:
首先你要找到高压板的控制脚和驱动板上的控制电压才行,有可能是高压板上的控制电路出故障 了

网友A:
我属于半路出家的,对理论那套不是很熟,一般修都是根据测量个大概来的,我现在是想换个高压板,但不知道原高压板的6个脚的输出数据,所以来这请脚下各位师傅,有没有修过这样的,
还一个问题是,我测到屏电路上电容是4.05V,这个是不是就是屏供电电压了?好像是偏低的吧,一般都是5V

我不知道你所说的控制电压是哪个的控制电压。

hjq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属于半路出家的,对理论那套不是很熟,一般修都是根据测量个大概来的,我现在是想换个高压板,但不知道 ...

楼主仔细看了显示器背后的标注没?我有个和你这一样的但外接供电是19V3.16A的适配器。

网友C:
这么小的屏应该供电没有19V吧.也就是12V.仔细查一下.用液晶电源试吧.那个电脑电源会不会有问题

hjq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仔细看了显示器背后的标注没?我有个和你这一样的但外接供电是19V3.16A的适配器。

看了,标注是12V 2.7A,你那个型号也是CT-520D,屏号一样吗?没道理一样的显示器居然DC输入差这么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么小的屏应该供电没有19V吧.也就是12V.仔细查一下.用液晶电源试吧.那个电脑电源会不会有问题

电源的新的长城电源,一开始我搜索论坛,说不要只接12V,其他电压空载,我就插主机上开机的。难道D型口输出电流有限制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仔细看了显示器背后的标注没?我有个和你这一样的但外接供电是19V3.16A的适配器。

你那个也是电源板和驱动板是6根针插在一起的吧,能不能提供下6根脚针的电压数据呢....我也知道这是难为人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楼主仔细看了显示器背后的标注没?我有个和你这一样的但外接供电是19V3.16A的适配器。

我说的是高压条控制电压,屏上的电压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么小的屏应该供电没有19V吧.也就是12V.仔细查一下.用液晶电源试吧.那个电脑电源会不会有问题

我这个就是19V的哦,身边没相机也确实没法证明的。是“长城”的,里面就是奇美的,和楼主这个里面一模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说的是高压条控制电压,屏上的电压是正常的。

多谢指点,我是笨得可以了,呵呵,DC输入的,高压板连接驱动板,只有VCC 地 ADJ ON/OFF,

我用了通用高压电源一体板连上原驱动板试,发现,通电的刹那,灯管亮下灭了,电源灯为蓝色,然后,关掉开关,这时候,居然灯管又亮下再灭!再开,灯管不亮,等个10秒左右关掉,灯管继续亮下再灭。

通用板的ON/OFF电压是3.3V,这和原高压板的数据相反,原高压板是0.28V,这个电压值不管你开还是关,都没有变化,这个非常奇怪。

我索性拆开屏看看灯管怎么样了,发现里面是三根U型灯管,看着也感觉不出什么问题来,这时候查下淘宝,这个价格真是贵啊!而且还不大愿意卖。

现在我想请问的是,这个灯管,用高压板点不亮,用通用版,关机才亮一下就灭的,是灯管的问题,还是高压板的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