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f50a 开机键没有电压。。。。

楼主(2012-06-27):
本子来的时候是待机电压一直变,经过测量是PR9这个电阻坏了。 更换后待机正常,但不开机  按开机键没有反映  开机键没有电压   我对着图纸量半天 也没有量到开机键的电压是哪来的- -。。  后来发现 按NOVO这个键可以开机,进系统正常,  然后看图纸 发现NOVO和开机键实在一条线路上的(我觉得是- -。) 都是通到D2这个管子  NOVO有18V电压,    NOVO和D2通,但开机键和D2量不通,直接从D2上拉线也不行,不知道为什么- -,希望那位高手给帮帮忙 分析下

网友:
EC我也换了,  问题一样  ,期待高手分析

网友:
有点急 ,希望看到帖子的兄弟给点意见啊

网友:
应该是小毛病,仔细查开机线路

网友:
楼主你这个开机键上的电压应该是3.3伏。。。是R118从+3VALW上啦得到的。。。。。。

网友:
我上次遇到一个,也分析透,我在主板上找到了2个点是开关点,然后直接飞的线

网友A:
谢谢大家  这个本子好了  原来是开关板和主板连接线短路了 换了跟线 还是没电压  我就从D2上拉了个电压- -可以正常开机了

网友:
开关上的电压是17V吗,楼主为啥不用万用表划以下开关插槽

网友:
有些开机键是同时拉低2个地方才能开机的,

网友B:
我问个私人的问题你是在那个地方修笔记本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问个私人的问题你是在那个地方修笔记本了

郑州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大家  这个本子好了  原来是开关板和主板连接线短路了 换了跟线 还是没电压  我就从D2上拉了个 ...

皇天不负有心人,细心呀,

网友:
还可以  蛮细心的吗   我不行

网友:
这就是工作条件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