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们见过这么稀奇的吗?求高手解决

楼主(2012-06-27):
那天遇见个客户~所屏幕闪,于是带上工具上门准备取回来~
但是到那一看情况傻眼了:客户给我演示一遍!在优酷看电影的情况下,原始话看电影没事,但是全屏化就开始闪屏(平均3秒一循环)!恢复原始话就没事了~然后还有更稀奇的:在全屏化,如果在播放的电视节目场景是白天的话就不闪,只有到了场景是暗的情况下才闪!也就是说场景是明亮的情况下全屏也不闪屏~最后无语。走了~
  求大仙指教指教

网友:
显卡驱动问题么?

网友:
看高压条或升压板有没有带光感的。。。。或高压条不稳定。。

网友:
显卡 的问题吧,换驱动或者显卡

网友:
我见过全屏就白屏的,那是有病毒,从装系统就好了!我看你这个也有点象!

网友:
还真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全屏就白屏
病毒真没遇到过

网友:
先软件后硬件吧,这种情况去官网下驱动再试,说不定有收获。。

网友:
先软件后硬件,更新一下驱动。可能是显示器的问题,也有可能是显卡的问题。如果可以换显卡试试看,确定问题后再缩小范围。显卡的可能性比较大,如果背光有问题,在普通模式下应该就能显示出来。

网友:
软件不行的话那就是硬件出问题了,

网友:
应该是驱动问题,或系统

网友:
。。。的确很稀奇。。这个问题不好搞。得慢慢来

网友:
跟我的一样,看在线视频只能原始尺寸看,一全屏就花屏,应该是驱动或FLASH PLAYER有问题,不过我司得搞,反正也能用。

网友:
显卡问题吧!

网友:
我的机子(联想,SIS的集成显卡)也出现过,看在线视频,原始尺寸正常,全屏就右侧3cm花斑,后来找了官网的驱动就好了。

网友:
首先排除显示器的问题
在重装一下显卡驱动   重装个系统
换个显卡试试
这种问题很好解决   应该是驱动的问题

网友:
系统问题吧

网友:
重装下系统试试、

网友:
是驱动的问题可能性最大。

网友:
不全屏就不闪屏,全屏就闪屏,这应该是显卡驱动的问题,最好去官网重下改型号的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