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27):
客户送修的联想B450.电源指示灯一闪一闪的,电流在0.03-0.07之间跳动,貌似自动加电却未能加电,细查3.3V.5V已经出现,就是不能加电。论坛中有说是BIOS问题,但现象特殊不敢轻易下结论,请论坛中或遇到类似问题的大侠指教,谢谢。

网友:
楼主的问题是怎样出现的啊,如果手上有BIOS,建议刷BIOS

网友:
刷bios排除一下
同意楼主:
5.0
修本修到囧
同意楼主:

网友:
说是放了一年时间,就不加电了。。。。

网友:
可以先刷下看看

网友:
应该是BIOS问题,电流出现0.04,一般都是BIOS问题,可以刷一BIOS试试,应该可以解决
同意楼主:
4.8
同意楼主:

网友:
修本修到囧
同意楼主:

网友:
自力更新
同意楼主:

网友:
蓝剑笔记本维修
同意楼主:

网友:
恩,以前我不太相信刷BIOS就可以好了的,但现在刷好几台了,B460也搞好了一台不开机的,刷的是ECBIOS

网友:
BIOS已经刷过了,确实不是BIOS

网友:
测试51124。。EN1和EN2都有3.3V的高电平,但是会突然消失,指示灯亮的时候就有电压,芯片供电正常。怀疑是否是循环重启。

网友:
你可以刷BIOS 试试

网友:
IO没加焊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