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仁宝高压板几个信号的疑问

楼主(2012-06-27):
DELL1427DE 板子
屏高压板部分进水 EC烧穿了
换EC KB926QFD2
换好后外接显示器正常 内屏没有背光
EC 21 22 23 24脚焊盘全部烧掉
21-INVT_PWM
22-VCC
23-beep#
24-END
与屏有关的只有21脚

飞线好后量21-INVT_PWM到屏线是通的 但还是不显

加电后量三个信号  INVT_PWM 和DAC_BRIG全是0V DISPOFF#为3.3V

后来直接从屏供电29脚3V直接飞线到DAC_BRIG 加电量DAC_BRIG有电压 DAC_BRIG也有电压了 但还是无背光

屏是好的 用灯管测试仪侧过 高压板是新的

我想问的是INVT_PWM  DAC_BRIG  DISPOFF# 这三个信号是什么作用?
从字面上讲
INVT_PWM是亮度调节 DAC_BRIG是背光开启
DISPOFF#是屏开关?屏开关怎么在高压板相关的接口上不应该在屏线上吗?

网友:
DISPOFF#
必须要有,应该是控制屏驱动IC 的信号

网友:
MD 乌龙
买的高压板是坏的

网友:
显示问题解决了

但又出现新问题了

关不了机 点关机后开机键灯还亮 电流0.5

不知道怎么处理了

网友:
各组供电正不正常。。

网友:
关不了机,
建议LZ仔细看下焊的EC吧...

网友:
EC检查了 焊的没问题啊

现在关机和重启都是同样的现象 关机后电流停在0.5A 不动了
强制关机(按开关键5秒以上)后启动有正常

网友:
不能关机
换南桥搞定!

网友:
呵呵  买到水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