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3.3V的驱动板

楼主(2012-06-27):
这是15寸明基的显示器,那个大的驱动板是原装的,上面小的是自己剩下通用板,原装驱动板那个小的管子Q管,不知道是三极管还是MOS管,型号是1243,四个角都短路,烧机大法,主芯片短路,不修了,换吧,测量高压一体板到驱动板的电压,没有一个5V的。都是3.3V左右,也奇怪,不是什么4V,6V过高过低等,这电压看起来挺正常,但是我没见过3.3V供电的驱动板,只见过5V,上面通用驱动板就是5V供电的,可是电压不够,无法驱动,所以想问问有无3.3V供电的驱动板,有就定块,若没有,如何升压成5V,或者说从某个地方由12V供电转5V,或3.3V转5V的可能

网友(点评):
直接用12伏就行呀,我记得鼎科的都是12伏的

网友:
淘宝有12Vto5V、3.3V的小板子。

网友:
听你的意思你是想用这块电源板。但就从你介绍的情况来分析我认为这块电源板是有问题的。当否

网友:
通用的驱动板上供电是5V的.但是主芯片供电是3.3或2.5或1.8的.你把3.3接到5V供电以后的稳压管上及可

网友:
楼主 可以尝试装一个78L05原件,将12V转换为5V,经济又实惠

网友:
找个通用驱动板,裁下供电问题,就可以实现12V   5V  3.3V转换

网友:
裁下供电部分,也就是剪掉一半用,就不用买了,坏的驱动板改装特别好

网友:
通用驱动板上不是有 5V转3.3V 的1084 或者 1117么。

直接飞3.3V到1084的输出脚。    用3.3转2.5的1117    。3.3V转1.8的1117

网友A:
液晶驱动板也能用烧鸡么。。。会不会有点危险,

网友:
直接飞线!

网友B:
电源板一插电就输出3.3V,你让我直接飞过去,貌似不行吧,不然就算关机,驱动板也会一直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液晶驱动板也能用烧鸡么。。。会不会有点危险,

低电压烧起会有危险??

网友:
有12V转5V和3.3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源板一插电就输出3.3V,你让我直接飞过去,貌似不行吧,不然就算关机,驱动板也会一直工作

驱动板本来就一直工作,要是不工作你的开关机键要改成大电开关了。要改驱动板,看输入电压和屏供电电压,其他的你管他那么多干嘛,通用偶板输入只有12v和5v两种,原装电源板上面都有的,15的屏有5v和3.3v供电的,你搞清楚了,在驱动板上有跳线

网友:
屏供电都是5V所以难找3.3V的驱动板,多数屏供电都由驱动板控制

网友:
5 v 和12v  没听过3.3V

网友:
首先你用的朗朗的2270这个板子就不合适,15的屏供电是3.3V的,这个驱动板只能是用在5V的屏上,还有4楼说的很对,接到1084或1117上是可以的,最好是换2025的驱动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