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99H屏问题

楼主(2012-06-27):
二十多天前接了一台华硕Z99H,开机屏的上边和下边有横向浅红色条纹,中间能正常显示,店里的高手判断是屏的问题,换屏得以解决,今天该机器又回来了,还是原来的故障,短短的二十几天屏又坏了,是屏本身的问题,还是机器的问题,请各位大虾解释一下,该笔记本的屏为LG生产的LCD

网友:
屏供电啥的都正常么 把屏显那部分测一下

网友:
这种情况不排除是是还是屏的问题

网友:
楼主  上个图大家看看。。

网友:
百分之九十是屏的问题,LG屏易出问题,换屏

网友:
谢谢各位,换屏了,问题得到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