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都使用什么杀毒软件?

楼主(2012-06-27):
你们都使用什么杀毒软件?
我自己一直使用eset,感觉挺好

网友:
电阻
[]符号R (在看图纸的时候 例R320 那就是电阻)实物识别:中间为黑色,两别为银色。中间少数为蓝色或绿色。
电阻的特性:电阻是耗能元件,电能转变热能散发掉,对信号有衰减作用,即能通直流电也能通交流。
测量方法:选择一个合适的欧姆档位(如20K)两只表笔分别接触电阻两端。万用表上显示的数值便是电阻的阻值,若显示为零点几,则选档太大。需调小档位在测。若永为无穷大即显示“1”则选档太小。需适当调大档位再测。

电容:符号C (同上)实物识别:中间为咖啡色或土黄色,两别为银色。
特性:具有通交流隔直流,通高频阻低频的特性电容的作用:滤波、耦合、振荡、旁路、升压作用
可以使用欧姆档,用表笔测两极,如果读数渐升高,就是好的,读数无穷大,或很小,就说明电容有问题了。

二极管符号:见图(图1)实物识别:黑色或白色和浅灰色、个头比电阻大。二极管的作用:开关、发光、稳压、变容二极管测量方法:加反偏电压时候为无穷大。用二极管档测,红黑表笔分别就出二极管两端,若显示为“1”则红笔接的事负极,黑笔接的是正极。若显示为几百欧姆,则红接正,黑接负。如果显示为“0”二极管击穿。若第一次测显示无穷大,调换表笔再测,若依旧为无穷大。则为二极管开路。若显示为几百欧姆为好。若第一次测得为“0”说明二极管击穿,若第一次和第二次 测得的阻值不一样,换之。

三极管。三极管分为PNP NPN型三极管 3个角的多用于手机的控制电路 4个角的多用于手机放大电路
NPN型三极管:集电极必须接电源正极,发射极接电源的负极,当基极有电源供给时,三极管才能工作、
PNP型三极管:发射极必须接电源正极。集电极接电源负极,同样基极也为控制级,必须有电源供给时,三极管才能工作、
三极管的作用:开关、放大、旁路、振荡、
判断好坏:(附图2)用二极管档测。红笔放在B级黑笔依次测C级和E极。若两次都是显示为无穷大“1”为PNP型三极管。若显示的阻值为几百欧姆为NPN型三极管。以NPN型为例:红笔接基极,黑笔依次测C级和E极,若一次为“0”或一次为无穷大“1”或一次为几百欧姆。则坏。若两次测得的阻值都为“0”或无穷大。则坏。两次都为几百欧姆左右,不用说了吧,肯定是好的。

有好多问,怎么分辨CPU、电源、字库、中频、功放,那我给大家说一下。说的不清楚的地方。请补充。 一般手机结构基本一样, 分为3大部分: 供电部分 射频部分 逻辑部分

供电有分为分散供电 集成供电

射频部分分为 接受电路 发射电路 频率合成电路

逻辑部分分为 逻辑控制电路 音频处理电路

一般上面的部分是射频部分为 中频、功放、电线开关
中间供电为电源 现在都是集成的电路就一个电源块,也好分辨,有好多电阻、电容围绕着的就是电源。
下面就是逻辑部分 有字库,CPU 最大的是CPU、和他相近就是字库或码片
也好分辨,只要你分辨出 电源、CPU、字库、那其他的就是射频部分的元件了。一般在上面。

网友:
个人习惯吧     铁壳SEP12.1

网友:
用什么杀毒软件都可以,能用就行了

网友:
机子性能好用卡巴,不好用eset nod,前者的效率更高些,后者占用资源很低。至于那些免费的,特别是国产的,总感觉有没有其实没多大区别。

网友:
金山就行,只要不是加号的软件就行

网友:
偶没用啊。。

网友:
一直用的免费的。反正系统都不是正版

网友:
金山 小速度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