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光882大风筒拆解和控温求助

楼主(2012-06-27):
    近日在38度坛上买了台白光882风枪,听说这风枪很多山寨的,就拆了。。。。大家看看,是真货吗?

网友:
不山寨。不过不好用是真的

网友:
      个人觉得是真的,依据如下:1,电源线质量很好,是硅胶线,手感很好,只比司登利的2310LCD的线硬点。2、开关上用英文标出了日本某间公司制造,英文不知道是哪间公司,只看出最后面是JAPAN。3、发热丝很粗,虽然是二手的,但色泽很好,外面还有陶瓷套保护,看起来不像是假的。4、看外壳韧度和硬度,里面的元件,也不像是假的。

  现主要是觉得温度偏低,用胜利的VC890C+的温度探头 离出风口(没有风嘴)1CM处测得温度如下:
  1档     1.5档     2档     2.5档     3档       3.5℃     4档        4.5档     5档       5.5档         6档
  32℃    33℃     42℃  110℃    170℃   220℃     270℃   320℃   365℃    390℃      395℃
跟白光说明书里的参考温度偏差比较大,请问这正常吗?

网友:
打到4档,发热丝就有点发红了,但这时的温度只有270度,打到5档,发热丝就已经红得发亮了,但温度只有320度左右,个人觉得不太正常。。。

网友:
882的,风量是很不错,但就是不能够调风量。

网友:
白光出风口大,功率又只有1000W,我想你这个温度应该是在风口外测得的(你把探头放到发热腔内测试的可能性我认为不大),应该正常吧。
测温探头位置,风量风速等都是影响测试点实际温度的因素,你要是离开枪口10CM我看连320度都不会有的。

网友A:
我不认为你选取的测温点就是白光厂家测试的测温点。我想你并不清楚厂家是在什么地方选取测温点的。

网友:
是真的啦,我用的是老款,开关位置不一样,电源线是两芯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不认为你选取的测温点就是白光厂家测试的测温点。我想你并不清楚厂家是在什么地方选取测温点的。

厂家好像标明了“距热风枪管10毫米处,室温为摄氏20度”测的,我是在风口外1CM处测得的,没装风嘴,跟厂家的标称偏差较大,室温还是29度左右呢。。。

网友:
白光882的温度是开始的时候偏差很大的,我家那个也是这样子,我现在只用它来植球,其他什么都不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