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nx8600gt显卡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2-06-27):
msi-nx8600gt显卡,可以点亮,但是点亮之后果2~5秒就会没有显示,显卡风扇还在转,就是没有显示,电压也没有了。已经加焊过还是不行!求解!!!!!

网友:
我也遇到过,没修好,等待答案

网友(点评):
加焊的前题是显存或者核心等有虚焊、脱焊的情况。你这个卡是没了电压,也去加焊?思路是够可以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不知道该怎么修,没有思路了啊

都可以点亮你说有没有电压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都可以点亮你说有没有电压呢?

      开机可以点亮,电压是正常的,可是很快就没有电压了,这不是你说的吗?那么维修的思路当然应该往这方面考虑才是。你倒是补焊了什么呢?要是你补焊核心和显存什么的,那就毫无道理可言。试问如果这些地方脱焊,和电压有关系吗?如果是短路,那么能通过补焊排除吗?
     显卡风扇是12V供给(就你这个86而言),只要外接12V没问题,它就会转。电压没有了要是还能显示那就是怪物了。这些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没啥好奇怪的。
     开机时能点亮,就说明负载应该没啥问题,问题多半还是出在电源转换电路本身。找控制芯片的原理好好分析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机可以点亮,电压是正常的,可是很快就没有电压了,这不是你说的吗?那么维修的思路当然应该往 ...

谢谢!我自己在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