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级维修员们看看如果不在百度上面查只凭自己看看能答上多少题

楼主(2012-06-27):
在学习芯片级维修之前,维修员应该掌握系统、软件以及网络的调试及故障排除,也是考核该维修员是否具备进级学习芯片级维修的资格。其实这些要求是对以后能够有效及快速的确定软硬件的问题所在。最根本的原因是通过下面这12道题检验维修员的维修思路,毕竟维修思路对于维修员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1、谈谈WIN7WIN XP系统之间的区别(分别在终端客户和维修员的角度分析)
2WIN 7WIN XP在网络设置中的区别
3Microsoft公司在发布WIN 7时有几个版本。
4、你都做过哪些品牌的笔记本系统,品牌笔记本需要我们上哪些驱动,各品牌笔记本在上驱动的时候有什么不同。
5、在XP系统中,桌面要右下角的声音图标没有了,如何判定问题的所在,及排除该现象。
6、在安装XP系统时,出现蓝屏的情况,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如何解决。(可以依据各品牌进行分析)
7、安装笔记本系统后,每次关机时,会在停在“正在关机”画面死机,而硬重启后可以正常进入系统,此两现象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如何解决。
8、写出(说出)台式机或笔记本各功能部件及管理所属上下级关系。
9、写出(说出)你个人认为的电脑软件的开机过程。
10、谈谈你对操作系统、硬盘及网络的认识。
11、谈谈你对IP地址、子网掩码、网关及DNS服务器的认识,在日常的调试中我们常用的IP段是什么。
12、宽带路由器,在实际网络应用中,如何进行调试和故障排除。

标题党呀,出的都是软件方面的

网友:
楼主能顺便把答案给出来吗, 让我们也学习学习
面试题吧! 这些问题小儿科啊! 不过这里做硬件的多。估计多数答不上来的。

snxwy888 -5 标题不清/内容不符

网友:
知道大概但有些答不出来。。。。

网友:
这主要是软件维护用吧

网友:
呵呵。。很惭愧。。这些问题我一个都回答不出来。。。。看楼下的。。。

网友:
一般大多数人都答不上来吧,呵呵

网友:
知道点,有些还是不怎么懂

网友:
第7题   系统版本的问题  要安装版的

网友A:
3,家庭普通版,家庭高级版,专业版,旗舰版

网友B:
这些都是书呆子出的问题

感觉有点死板.

网友C:
其实这道题这样的,如果安装的是WIN VISTA或是WIN 7很少会出现这个现象,而安装XP系统有可能会长见,而这个现象往往会出现在硬件配置了摄像头,其解决方案是装系统电源管理方案改成“一直开着”,然后,在设备管理器下通用串行总线控制器下所有的USB root hub的电源管理选项卡下,将“允许计算机关闭此设备以节约电源”前面的勾去掉。就能解决这个问题,其实主要问题根源出在这个USB控制器上,因为这个摄像头是以USB接口方式接入主板的。如查以后遇见你可以试一下。好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些都是书呆子出的问题

其实这些问题都是我在带徒弟时发现的问题,每到故障机接手后,如果出现带有类似那些问题的故障时,他们都无从下手,所以我才把这些问题记录下来,毕竟以后自己开店的时候,可不是接来的故障机都硬件故障。自己开店的同行们应该感同身受

网友:
很多我不知道

网友:
楼主说的这些问题还是有的呢。
但维修思路一般还是先软后硬的顺序。
软的解决不了就来硬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3,家庭普通版,家庭高级版,专业版,旗舰版

貌似还有企业版哦

网友:
很多问题不严谨,没有标准答案。

网友:
看来。。。。还是要LZ。。。。。解释下了。。。。大家都学习下。。。。

网友:
本人刚开始搞软件,接着又搞了网络,还拿了个MCSE的证书,现在又搞笔记本硬件维修,上面的问题,差不多都能回答个95分以上。

网友:
我可以拿80分以上

网友:
软件维护人员的考题,跟芯片级维修关系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这道题这样的,如果安装的是WIN VISTA或是WIN 7很少会出现这个现象,而安装XP系统有可能会长见,而这 ...

行啊  装XP的时候不能关机   客户不要WIN7  唉

网友:
大多能知道,呵呵。

网友D:
这个跟芯片维修有毛的关系啊
孙政昊
你有可能是在工厂只修硬件的吧,如果你是自己开店的,你就不会这么说了
详情

网友:
真的是 2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跟芯片维修有毛的关系啊
你有可能是在工厂只修硬件的吧,如果你是自己开店的,你就不会这么说了
同意楼主:
5.0
潘帅少
同意楼主:

网友:
我就是在开店的 点软件问题都搞不好 还谈毛啊

网友:
其实我也答不出来 但是叫我做的话 其实可以做出来的

网友:
试题和实践有很大的差别,很多人其实知道怎么解决这些问题,但不一定表达得出来.

网友:
郁闷 竟然发现我一个都回答不了~!!!!
太郁闷!

网友:
貌似都很简单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