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星主板,ms-7345

楼主(2012-06-27):
主板刚拿过来不触发,测量没有slp-s3信号没有跳变,看IO是f71882fg,没有这个资料不管先从料板拆了换了再说,换好后加电还是不可以触发,接着我就加焊南桥,上电可以触发了,但是变成了没有复位不跑马了,然后又把IO换成了原来的,上机测试,可以点亮了。然后就放在那里不管了,第二天,找不到板子的风扇了,就弄了新的换上,再上电,上帝,现在变成掉电,上cpu不上cpu只要插上4pin就会掉电。也两国了没有短路的。郁闷,也不知道的哪里短路了,想换电源管路芯片可是没有可以换的。急求解决

网友:
原来是V星主板。我还以为你这么厉害,能接到卫星维修的单呢

同意楼主: 3.0 反对楼主: 5.0

网友:
误人子弟啊

网友A:
肯定是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我也以为是卫星的板子啊,还以为楼主会修航天卫星的主板呢,哈哈

网友:
可恶的标题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有短路的地方

测了可是没有找到短路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