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M0565R

楼主(2012-06-27):
刚刚代换了一个 电压有跳变 按楼主的办法解决了

网友:
什么玩意?

网友:
没看懂楼主说的什么

网友:
三星电源板都用这个IC,一般不通电测量了周围电阻没问题就换它

网友:
你都没讲明白跳变是怎么解决的呀?

网友:
这个是电源集成IC,外围电路大为简化,器件本身可靠性也很高。使用时做好充分散热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