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本本开机不稳定,求助!

楼主(2012-06-27):
今天朋友送来以 宏基3000的 机器。开机 不稳定,让我 给 他看看,不知道 什么 问题,求解?

补充内容 (2012-6-28 09:58):
就 是 有时 能 开机 有 时不能 开的  。不 定时 的

????lz想说啥呀

网友:
说的太含糊了,说具体一点,用用死机还是掉电?

网友:
如果是win7的系统对内存要求比较高,稍微不稳定就启动不了

网友:
云里雾里的 让大家猜呢

网友:
说详细点,否则。没人帮你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吗?win7系统对内存要求要比xp高?

打个比方就是如果内存只有一小部分有问题而且在内存区的后部不稳定,XP系统启动后只要 之前主板检测可以过,并且启动所需要的内存没有占用的有问题的这块区域就可以正常启动,然后在使用的时候才会出现问题。win7会进行内存校验,很多时候只要有一点问题直接就蓝屏了,不然就自动重启。

网友:
那你怎么知道是内在的问题呢,问题具体的表现在哪呢,LZ能否描述得详细些呢

网友:
现象不明确,只能告诉你试试擦一下内存,拔掉电池光用适配器试试。

网友B:
是不是有的时候可以开机,有的时候就不能开机了?如果是这个问题的话,恭喜你,主板上某个部位出问题了!慢慢修吧。

网友:
拆机,然后等不开机的时候看各个开机条件是否满足
只能慢慢查了

网友:
拆机看看有灰尘没有

网友:
拔掉电池试试,另外看看电源按钮是否有问题。

网友:
软故障  不好弄

网友:
不知道谁猜的对

网友:
有可能开关问题也不一定,内存的问题比较大  COMS放电

网友:
本本最怕热,查查风扇和机内通风有没有事?

网友:
是的内存也有可能 但是楼主也得告诉我们 开机是不加电吗还是怎么? 说的模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有的时候可以开机,有的时候就不能开机了?如果是这个问题的话,恭喜你,主板上某个部位出问题了!慢 ...

就是  啊  。有时 开 有 时开 不 了 的 啊

网友:
先排除是不是软件故障把,然后从简单的基本硬件替换排除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