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342键盘工作不正常

楼主(2012-06-27):
客户拿来台苹果a1342(版号k87)的机子,键盘大部分键不能用,大写键按下灯亮,触摸板按左键就出右键窗口,就是乱键那样。拆下主板加焊了键盘管理芯片就正常了,用了一天都没有问题,但第二天一开机又出现同样的情况,把键盘管理芯片换了管了几天还是一样,键盘连c壳都换了还是不行,无语了,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检查下键盘接口外围电路 以及键盘到ec之间电路

网友:
键盘数据线对地电容坏了,它漏电了所以会这样了

网友:
cpu 空焊了,加焊就好了

网友:
跟cpu空焊有关?真神啊。

网友(2012-08-19):
就是啊跟cpu有什么关系? 希望楼主能普及一下

网友:
我接了一个机子进水了键盘接上就掉电  换新键盘不认  触摸板也不认
键盘IO换了也不行  中间有一次键盘能用触摸板不能用
现在是进系统后一会认到触摸板和键盘一会又没了  重复这一动作